[照明] 买来的坏的飞利浦飞凡par30 32瓦到货了 怎么修复呢

楼主(2023-03-21):
    新买了一批飞利浦飞凡par30  32瓦 故障灯泡到了。拿到之前满是欣喜,因为就冲这牌子,冲这样子的做工,每颗6元钱,我觉得都超值,就算是驱动坏了我就想着外接驱动也可以使用,灯珠坏了更是不要怕,直接买来灯珠替换上就好了都是很轻松解决的事情,今天真的拿到了以后拆开了一个发现确实都是灯珠的问题,驱动因为灌了胶水,所以看不出来有无问题,那么只能用其他家里的好的par灯的cob灯珠来测试一下驱动了。

    据说全新的这个规格的飞利浦飞凡系列一颗灯32瓦的需要100多块钱呢,就冲着坚固的外壳,也觉得值得也靠谱了。这散热器看起来是真的漂亮啊,为了测试驱动是否有问题我还特意拆了一个好好的par灯,我拆的par灯是国产杂牌子的吧,灯珠也很小标称20瓦,我也只是试一下飞利浦驱动而已,也不长期点亮,应该没问题吧。

整箱到货,干干净净的,我怀疑这么舍得用料的par灯,如此高的品质的世界大牌,外观还这么干净,怎么就能改用坏了呢? 是怎样的环境用了多久给用坏了呢?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确实很有质感,后来知道这个重量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灌胶水的后面的驱动,衍生出来了一个问题,驱动灌了胶水,散热问题如何解决呢?坏一个零件的话还容易维修么?

这个样子的灯珠写着1205823,有没有师傅能给解答一下。是几串几并,色温显色的意思么?
咨询了小黄鱼的一个卖家说一颗灯珠大约5元钱,1205是12串5并联的意思么? 823 我记得荧光灯管的意思是显色指数80 2300k ,但是灯体上面标记着他是3000k的呀,2300也太黄了也不会吧。  那么意思是不是显色Ra82  色温3000k呢?

灯罩去掉以后就看到灯珠cob了,这个灯珠5元左右1片打算多买来一些。这么多灯估计能用一百年吧,灯珠坏了我再换。

灌胶的驱动真不错,很重很重的装上,了杂牌子par灯的灯珠,可以点亮没问题的,那就是驱动没问题的。这一个驱动就算6元钱,也值了吧?

这是国产杂牌子的par灯,5元一个买来的,4000k色温也还行,但是做工显然不如飞利浦奢侈啊 。

装上了拆机灯珠的样子 焊接好了。,准备通电试一试看看。

点亮了,真不错驱动没毛病,接下来就是多买点灯片cob了。

再次想咨询下师傅们:

1.压住灯片的这个塑料固定支架长期高温碎了的话COB光源如何固定住呢?

2.这个COB灯珠的寿命到底有多久呢?

3.综合来看,本次购买是否超值呢?

网友A:
上次1元一个买了100多个飞利浦12伏10W射灯最后全扔了,想想修好了也没地方用,最后归结买垃圾一定要慎重,别浪费了钱又增加了一堆垃圾!

网友:
应该想想散热都那么好了,COB还坏?

网友:
那么容易烧灯珠,估计是设计缺陷,驱动匹配不当或不稳定,也有可能是灯珠散热不好。总之就是,楼主买了一大堆垃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1元一个买了100多个飞利浦12伏10W射灯最后全扔了,想想修好了也没地方用,最后归结买垃圾一定要慎重, ...

大家都是垃圾佬,经常是跟风买一堆便宜的,结果是在做收藏,18650的锂电池充电器,1元多买了3个,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封使用,其实我一直都是使用便携式风扇来充18650。

网友:
我还是觉得COB用螺丝打上,比较好

网友:
折合一个灯11块,能用就值,但算不上超值,毕竟还有人工费没算在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1元一个买了100多个飞利浦12伏10W射灯最后全扔了,想想修好了也没地方用,最后归结买垃圾一定要慎重, ...

数码之家本来就垃圾佬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垃圾佬,经常是跟风买一堆便宜的,结果是在做收藏,18650的锂电池充电器,1元多买了3个,到现在 ...

那个充得太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都是垃圾佬,经常是跟风买一堆便宜的,结果是在做收藏,18650的锂电池充电器,1元多买了3个,到现在 ...

这款怎样,10年前的,搬仓库翻出来的库存品,就是还没想到改造的用途

网友C:
不知道5元一个灯珠楼主买了多少?一个新灯多少钱?楼主即使修好,想用在哪儿?

网友:
用得上就是宝,用不上就是垃圾

不考虑后续再维修就用导热硅胶粘上

网友:
以前5元也买过一些,现在还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5元一个灯珠楼主买了多少?一个新灯多少钱?楼主即使修好,想用在哪儿? ...

买了20片。 修好后装入仓库吃灰。全新的一百二一个

网友:
屯屯更健康

网友:
囤积癖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了20片。 修好后装入仓库吃灰。全新的一百二一个

问题是修好了能卖出去么?自已能用了哪么多,卖出去才能回本。

网友:
这个一个30W,亮是真TMD亮。别人商家到闭出场不要了,拿了10个好的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修好了能卖出去么?自已能用了哪么多,卖出去才能回本。

不卖的 就觉得这东西看起来不错 没事儿了买来观赏一下看看就行了。

网友:
家里用不上 ,   商场 ,车间,办公区  等等公共场合  是不可能大批量采购二手没有质保的二手灯的,

修好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