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白色LED如何避免发光快速衰减

楼主(2023-03-21):
有一个温度湿度的时钟,原装的背光就是三个白色小LED,没用了多久,背光就不行了,非常暗,后来自己拆开换了三个LED,电流控制在10mA,可用了没多久,发光还是衰减非常厉害

请教白色LED如何避免发光快速衰减

网友:
换普通led灯里面的白光led啊

网友:
有没测试供电给灯珠的两端电压,高了也光衰

网友:
光衰,无非是散热不好,超功率使用等,相辅相成的。

你超功率使用,发热大,必然散热就会不够。

在做好散热的同时,尽量降低电流,够用即可。

网友A:
降低电流,换功率更大的LED,再就加并LED,来控制发热量  大马拉小车

网友:
加大限流电阻阻值 或者增加led数量
达到同样亮度 情况下降低单个led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电流,换功率更大的LED,再就加并LED,来控制发热量  大马拉小车

是的,要么降电流,要么换大功率led

网友:
继续降低电流,控制在5ma试试。

网友:
降电流,增加限流电阻吧,

网友:
电流控制在10mA,普通的因是正常了,看下你电压是不是超了。

网友:
普通小功率LED灯珠工作电流不易超过5mA,别看标注是20mA,但是用到10mA就会很快光衰,最好使用高亮度灯珠,5mA电流就很亮了

网友:
用额定功率大的灯珠,小电流点亮

网友:
电流小些,电压低些,散热好些!

网友:
为减少光衰,只能降额使用

网友:
减小电流,降功率使用,增加灯数量。

网友:
换呗。1减小电流并选个光效高的维护原亮度  2 选大功率的,比方原来是0.2w现用0.5w

网友:
     很早的时候在某宝买的草帽做键盘灯,光衰的确实很快,还是大幅度降低功率使用的,后来用CREE做,完全没光衰,判断就是劣质LED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