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IH电饭煲FZ2001故障码EU维修,面板上盖拆卸方法

楼主(2023-03-21):
美的IH电饭煲FZ2001,3升的,发生故障,先出现C4代码,后为EU,风扇也没有声音

查了网上,EU为通讯故障,面板的线断了的可能性大,怎么把面板拆开成了问题。
搜索所有的美的电饭煲面板拆卸方法,网上都没有

开始以为是这个位置,怎么撬都不行
在TB上有人卖,问他,要买下才告诉,价格288
我说买个新电饭煲也就就这么多了,卖家马上把我拉黑了
看到家电维修网站上有人拆开过,但不告诉你
没有办法,看其他品牌的视频,受到启发

从铰链处,用信用卡片,撬这个边,一下子就搞定了

从上面的位置,撬开就是这样

面板线,断了2股

上盖温度传感器2个线断了

TB、PDD分别买了俩个新的换上,OK,恢复工作

至于饭是否好吃,今天晚上看结果

网友:
涨知识,谢谢楼主经验分享,收藏了!

网友A:
所有的翻盖设计都要考虑折断的问题,其实可以参考笔记本的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翻盖设计都要考虑折断的问题,其实可以参考笔记本的设计!

笔记本转轴处的屏线时间长了也会断的,我之前那个破本就断过,假货宝上买了一根换上就好了...

网友B:
为啥还是两个地方买,均衡价格

网友C:
IH的蒸饭口感怎么样

网友D:
这个线挺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还是两个地方买,均衡价格

一家买不齐,明知道便宜不买,是不是脑壳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IH的蒸饭口感怎么样

比普通的要好。
普通的煮饭是点状冒泡,IH是从外圈向内圈翻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挺容易断的

线材老化变硬了,只能说这俩个供应商没有选好,其他的线还很好
2016双十一买的,不到7年,希望再战5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搜遍全网都没有教程,有知道的藏着掖着。
在网上也看到别人的无私奉献,小小回报一下

网友:
楼主这是纯是来分享经验的啊。哈哈哈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F:
修过几台其他型号品牌的电饭煲,基本都在这个位置折断。没啥好办法,有台我用耳机线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过几台其他型号品牌的电饭煲,基本都在这个位置折断。没啥好办法,有台我用耳机线接的 ...

用超软硅胶线会不会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超软硅胶线会不会好些?

也可以。但最好像电话机手抦线以纤维作筋铜丝缠绕不受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IH的蒸饭口感怎么样

主要看米,加热盘原理就和电磁炉差不多,做出来的米饭比较松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