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这个插座里面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3-03-21):
是一个遥控插座,好像没用阻容降压,大概是用的这个芯片降压~~,就是83开头那个

网友A:
我觉得是个MOS管。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个MOS管。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看。

不知道怎么测,估计不是,一个mos管把220v降压?

网友:
这是个三端稳压器吧

网友B:
降压集成块吧,你可查下μPU供电电压就知道是稳压到多少

网友:
似乎是比较老的zetex的变容二极管,用作调频相位控制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压集成块吧,你可查下μPU供电电压就知道是稳压到多少

好的,有220v直接降压的集成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有220v直接降压的集成块吗?

模块倒是见过,220变5V,一个灌胶的塑料盒,比火柴盒稍小一点,集成块感觉按目前的科技估计做不了

网友:
看着像三端稳压

网友:
有见过TO92封装的三端降压开关电源IC,,

网友:
非隔离BUCK芯片,印象里好像就100mA左右,负载带一个继电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01a ... bdQuery=831B+1603YZ

变容二极管
831B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wenku.baidu.com/view/01a ... bdQuery=831B+1603YZ

变容二极管

应该不是,首先这个位置不会用,其次,这个是三个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有220v直接降压的集成块吗?

见过,型号没记住,大抵是斩波降压,看看(要注意安全性)改阻容降压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过,型号没记住,大抵是斩波降压,看看(要注意安全性)改阻容降压成不 ...

东西没有坏,只是拆开看了下,应该可以改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