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入深坑罗技k845剪线切割键盘各种故障

楼主(2023-03-21):
看了数码之家的帖子,也入手了一把切割键盘。到手发现这切的也太深了,轴体肯定被切了。
卸下键帽,然后拆开键盘一看,果然两个轴体被切了。还好焊接脚还在,换了两个不常用的替换。

这个键盘成色还行,键帽听新的,就是卖家给了两个F8数字8没有,不能忍。

切了半个键盘

肉眼可见轴体切了。

先修补外壳,AB胶水固定

在用黑色硅橡胶涂黑。

修补pcb板,切到了第三排,拆下两个切了的轴体,美纹胶带粘好,铸工胶加固pcb

开始飞线,肉眼太累了,最上面的0欧电阻往左边移了点可以飞线了。

插电脑上半个键盘灯不亮,查了半天飞线,以为是飞线有短路,没找到。我说怪不得售后切割,有问题的键盘。

先把轴体安好再试试。

安好轴体在补一个二极管在插电试机,还是很多键没反应,测量了半天,最后想了想把主控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死马当活马医,果然灯全亮了,擦电脑在测试,有好几个串键,最后发现是焊主控的时候有两脚短路了,重新焊好,试机一切正常。

最后用uv胶固定飞线,这个键盘就修复完成了,真是一波三折。

这个键盘不太建议购买,光修这个键盘就得一天时间,有能力有闲时间的人可以搞搞,最好购买带一张空pcb的板,还可以拆件用

网友A:
我的也焊好了,等着C口到了再装,别外想问下开机状态下插怎么不能打字,好像只是快捷键,关机下插就正常

网友:
我学得费这么大劲不值得,不过折腾的乐趣倒是没法来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焊好了,等着C口到了再装,别外想问下开机状态下插怎么不能打字,好像只是快捷键,关机下插就正常 ...

不清楚,同样问题

网友:
修补PCB好评

网友B:
折腾这个完全没必要,二手的缺键帽的键盘一堆,价格也不贵,一般就清理下加点键帽就能用,何必呢

网友:
我也买了一块 罗技845,没要优惠的2块钱要了块pcb,板子切的很深,一个轴切开坏了,一个轴切掉了一个脚,切掉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用了3个小时搞完,飞线加焊二极管电阻,切坏的轴换到了不常用的位置修补外壳,试机除esc键不触发其他正常,拆开轴清理恢复正常,现在正在所以,费了的时间算是安全下车。

网友:
还不如买个新的

网友:
买这个不是为了图便宜弄个键盘,而是享受修复的过程。正所谓一个人一个爱好。

网友:
看了坛里发的贴子感觉先买的都切得比较轻,后面买的都切得多

网友:
我也买了2个一个红轴一个茶轴,一个办公,一会修好卖给别人,等于白嫖一个

网友:
我承认我手残,我不是不敢也不会去买这种类型的键盘,看看你们能修好,已经很开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这个完全没必要,二手的缺键帽的键盘一堆,价格也不贵,一般就清理下加点键帽就能用,何必呢 ...

为了折腾,一开始想着没这么大的问题,修不好LP又说了

网友:
买了两个,一个数字0没反应,补好线测试确实如此,换个二极管居然就好了。还一个说没反应的还没拆

网友:
最后文字总结的很到位。

网友:
这个成就感很足啊。不过感觉不太值得玩。

网友C:
补焊了主控,这是几天以来看到的修复难度最大的了。

网友:
手艺不错,没这个手艺。不敢买

网友:
想起了以前的打口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焊了主控,这是几天以来看到的修复难度最大的了。

关键键盘给我2个F8,没有数字8。强迫症不能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