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利利普OWON四位半蓝牙万用表B41T+拆机测试

楼主(2023-03-21):
这表跟胜利VC86E,优利德UT61E几乎差不多的表,就是多了个蓝牙!
总体印象塑料感挺强的,尤其是背撑和电池盖!
这表的优缺点跟86E  61E一样,优点速度不错,缺点。。。。。。太多了。比如电阻档也是偏低很多!
这表刚拿到手,最大的问题是转盘接触不良,清理一下,暂时没问题了!
电流档精度和86E一样,还不错,这点,61E是真拉胯,精度非常不好,尤其是小电流测量!不是个例,至少我见过的61E都挺一般!
至于蓝牙功能,配合APP,对于很多人其实也挺有用处!

网友:
线路板标识很详细。我有一个出口版的18E。

网友:
一看到那排壮观的电阻就知道是不会修

网友A:
1.这么贵的表接近800元了,居然还用玻璃管保险,太说不过去了

2.真没想到精度这么差,比61E 86E原厂还差那么多,徒有其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这么贵的表接近800元了,居然还用玻璃管保险,太说不过去了

估计没有精细调校过,

网友:
曾经有过一个 B35T+ , 电阻档有底数乱跳,返修过也没改善,半价出了

网友C:
B33/35/41系列的,新表的拨盘手感都偏硬,不知道用得久了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没有精细调校过,

1.遇到这种碳膜电位器上4位半温飘无可避免
2.这个表没有外置25ppm的电压基准,内置的好像是100ppm,
3.所以个人感觉也就那样了,再怎么精细调教还不如像众仪的0660分量程校准把1999当做9999来的实在,
4.个人观点,不客观

网友D:
这种表如果在这边用,估计撑不了一个星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表如果在这边用,估计撑不了一个星期,

装塑料袋里用。。。。

网友:
这表我之前看很贵呢,想不到是这样的,精度和做工比国产好不了多少。防护多几个防护元件,多几个ic,问题是电阻也不准啊,还几个电位器校准

网友:
挡位开关看上去是镀锡的。优利德和胜利都是镀金的吧。

网友:
利利普小毛病也不少

网友:
      蓝牙是很实用的功能,记录个曲线,明明白白,甚至作为库仑计的硬件也具备了

网友:
Owan 的液晶屏幕看着舒服。

网友:
现在都蓝牙传输了啊,,可怜我的86E连USB都用不了。

网友:
rms芯片不错啊ad8346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装塑料袋里用。。。。

这几天看天气新闻了吧?那沙尘暴就是这边常有的现象,那只是一阵子,这边是离海最远的地方,常年差不多那样,实际上我感觉哈密到善鄯县比这边夸张,那片是风口,风尘满天飞,我有一年在那边干活,我去,是我人生最恶劣最差的地方了。10级大风以上天天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看天气新闻了吧?那沙尘暴就是这边常有的现象,那只是一阵子,这边是离海最远的地方,常年差不多那 ...

我们这今天也沙尘暴了,黄蒙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33/35/41系列的,新表的拨盘手感都偏硬,不知道用得久了会不会好点。

OWON这个品牌,2019-2020年之间的品质很不错,后面就开始拉垮了。

2019年以前,如同山寨货一样,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