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人在家婆婆妈妈之三:有个硬东西没地方插?

楼主(2023-03-21):
唉唉。据说冬季长期航行在高纬度地区的海员,由于缺少阳光和肉。。。体,经常会发生割以永治的自残行为。

我厨房望出去,有个极简主义的装置艺术。冬天过去了,黑丝和JK像莺莺燕燕一样回来了。拍完一套,大长腿们叽叽喳喳地看回放,然后毫无顾忌地露天换衣服再拍另一种主题,丝毫不把我放在眼里。春分时节的阳光明媚而柔静,照在十八九岁的紧致肌肤上,冰雪般反射出一种坚硬的光芒,让我自惭形秽。

所以如何安置菜刀是个严肃的问题。

我两个需求。一,湿漉漉就能插;二,插久了不容易烂。

原先考虑磁吸。我家有种老式菜刀,洗完就吸会生锈。不锈钢刀也存在滋养细菌问题。

所以考虑刀架。材质几种:不锈钢,碳钢烤漆,铝合金,木头。

木头有,不想用。不透气,也不知道里边长了什么脏东西。碳钢扎实便宜,但不知道漆面容不容易破,破了会不会锈?铝合金一般挂墙,总觉得不安全。不锈钢通常为了省材料,都是钢丝焊接,感觉不稳。

求实际经验和建议。

一般都是推荐不锈钢。有一些广东那边的寨品,说是304,价格是牌子货的一半甚至1/3,求内幕。

比如本坛南宁南山,买过几块钱十几块钱的不锈钢龙头,靠谱吗?

网友A:
不是有那种一个孔下面是空的刀架嘛。反正你不管怎么弄每次用之前还是得洗一次,除非你弄风干加紫外除菌

网友:
万物终将凋零,怎么放都不好,还是用了吧-----割以永治

网友:
不用纠结,想用啥就用啥

网友:
想怎么插就这么插!

网友:
想插那就插那里

网友B:
看上去有点像葵花宝典一样?

网友:
插不如挂……早挂早软

网友:
可以反复练习修复的技巧,不要太焦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上去有点像葵花宝典一样?

央视纪录片播过,搜索一下情绪低落割***

楼主:
引用 楼主:
央视纪录片播过,搜索一下情绪低落割***

https://zhuanlan.zhihu.com/p/42203505?utm_id=0

知乎的,图片高能预警,勿谓言之不预

网友:
北极圈内有极夜,北极圈内有城市的

网友:
应该插那就插那里

网友:
稍微勤快一点,擦干挂好就行了

网友C:
我家用带烘干和紫外线杀菌的刀具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带烘干和紫外线杀菌的刀具架

这个得看设计,您的是怎样的?

一般来说是多个香炉多个鬼,我倾向于减法达到需求而不是加法。

网友:
这么硬的东西,不如割了吧,一牢永逸

如果不想割,那就肯定找个想插就插,插着舒服的洞塞着啊,至于哪个舒服,这是主观问题,别人帮不了你,除非……

网友D:
想耐用肯定是不锈钢的好,木头 的就算你是金丝楠木做的,也没有不锈钢耐用,干净不干净,主要都靠个人清洁。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_u=m1umofhq83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耐用肯定是不锈钢的好,木头 的就算你是金丝楠木做的,也没有不锈钢耐用,干净不干净,主要都靠个人清洁 ...

我就知道不锈钢狂会来回帖。只不过我有安全妄想症,即使不直接接触食物也希望304。牌子货太贵,拼多多哪些十几块的304不敢买。

你这个这么厚实才26,估计是201或者高锰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那种一个孔下面是空的刀架嘛。反正你不管怎么弄每次用之前还是得洗一次,除非你弄风干加紫外除菌 ...

是,可能真是伪命题。家里进老鼠后,用啥都先洗。刀也不例外,小鬼子剖腹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