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益AL-06 定时插座 的稳压二极管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3-03-21):
捡了一个,插电无显示,拆开后给备用电池加1.2V,显示、按键都正常,设定时间后 不能工作

继电器低压侧短路,原以为继电器坏了,拆下后测量正常,加电有动作
再测D2、D3、D4都短路了,问题是 拆下这些,上面一点标识都么有,用什么型号去换。
请帮我看看

这个板子电路比较简单,对我这样的水平比较友好,不过还是不懂
220输入,阻容降压后整流,继电器是24V的,那D2是24V的稳压管(实测加9.5V就动作了)?那D3、D4?
第一次 用立创画了图,请指教

拆修吸合不灵的品益AL-06(10A)定时插座
@situzhimou 和你的应该一样  能告知吗?

先 谢谢各位兄弟了

网友A:
D3.D4.D5是三个12伏稳压管,D1是隔离二极管,D2是泄放二极管。应该用的是1N414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D3.D4.D5是三个12伏稳压管,D1是隔离二极管,D2是泄放二极管。应该用的是1N4148 ...

D5稳压管稳压值待实际电路分析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D4.D5是三个12伏稳压管,D1是隔离二极管,D2是泄放二极管。应该用的是1N4148 ...

非常感谢热心帮助
D1、D5测了 应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依图用M7

哦,指D2。D1 4148 D3D4 12伏 D5大约2伏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D5稳压管稳压值待实际电路分析安装

换上D2 1N4148 ,D2、D3找到一个14V,一个5V,好了,买了12V的还没到
感谢 感谢

网友C:
有两个一摸一样的,也是上电不显示,一直丢一边没用!

网友(2025-05-09):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一摸一样的,也是上电不显示,一直丢一边没用!

我的也一样,上电不显示,没有维修能力,只有闲置不用了。

网友(2025-09-22):
楼主修好了?我这有个16A的,有显示,但是“开”模式不工作,同样发现不是继电器坏了,正在寻求帮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