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维修阿狸助力车电池,故障不通电并更换充电孔

楼主(2023-03-21):
我这驻村镇长在网上买了一个全新阿狸助力车电池,收到货后充电不进,并且无输出,找到我帮忙修理下。电池这玩意,可以收但个人寄不出去,有时真得看运气

送到我这都是散件了,搭理下,再研究。结果发现这个电池特别坑,估计就是问题件流出来的。
电池是亿纬的。整体做工有点说不过去。先检查线材,充电口线材一拔,我草,直接拔出来了,一根线根本没焊接上(航插引脚还是金灿灿的),一根已经断了。。。另外输出线,两根都是断了一半,检查发现是硬线大角度弯折导致。。。我就不明白了,怎么就不能用软线呢??拆开重新焊接,给充电孔换成5.5-2.1接口,方便一个充电器充两个电池。

再检查保护板无输出,发现排线有断,仔细观察还有几根排线也是由于大角度折叠挤压处于边界状态,这个保护板打了太多硬胶,修理不容易,那就直接换个保护板吧。

充电测试

放电测试没问题后安装进壳。没找到螺丝,那就先透明胶带固定。
搞定

网友:
关键是收了多少钱?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硅胶线了 可以了   只是没做插头没做预上锡处理  另外大角度弯折只能是设计不好导致空间不够或者装配不好

另外你的这个2400  按下OFF之后风扇会不会停  还是没什么变化    我的是 按下显示off之后 风扇还是一样转

网友:
软的硅胶线,橡胶线,价格比PVC硬线贵一半到一倍。厂家都想省成本

网友:
手到病除,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
看线像是硅胶线,不知道平方达标没有

网友:
技术非常不错

网友:
修好了就值了

网友:
科技就是资本,技术就是金钱

网友:
助人为乐,点赞!

但这电池新的就有问题,品控太差了

网友:
不管用啥办法,修好就行。

网友:
看着好像好不错,关键是多少钱

网友:
设计不当太费人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