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把造型奇怪的工具刀,来请教版友用法

楼主(2023-03-21):
细长一尺
前弯后齿
单面开刃
MintCraft
看起来稍微有点像撒盐哥的牛排刀
价格也是低的发指,当然卖家只管生产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右手持刀朝上的刚好是开刃面在下,上面是平面,削不了苹果

网友:
这么薄,肯定不是切什么硬的东西,怀疑是割肉的?

网友A:
工具 工具 工具 你想用它干嘛它就是干嘛的!

网友:
齿刃一般都是切软物,比如面包,或者割绳子。半齿的以前玩折刀的时候比较喜欢,后来发现半齿并不实用。

网友:
这是切鱼的刀,后面的锯齿可以割鱼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具 工具 工具 你想用它干嘛它就是干嘛的!

这种叫什么刀

网友:
像是专门去皮的

网友:
剔骨刀吧!锯齿状是割关节位。

网友:
带锯齿的都是面包刀,西餐刀类型很多,它的理念是你要买一套。

网友:
应该是剔骨刀

网友:
这么薄,看着像是个裁纸刀。

网友:
适合裁纸 其他功能有待开发

网友:
处理面包、比萨一类的

网友:
象切鱼的刀

网友:
这个造型一看就是杀鱼的刀,某宝一搜就知道了

网友:
价格如此低,纯粹一块铁皮

网友:
油尺刀,一般是用于生食贝壳类海鲜的。

网友:
鱼猎刀,买过同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