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共进S18B01-120A125-04电源适配器,更换整流二极管

楼主(2023-03-21):
这货好像是某个光猫原配电源,一直给网络机顶盒用,昨天发现电源无输出,而把电源插入市电时能听到“嚓”的一声,于是怀疑是电源整流二极管击穿,测试输出端插头,果然短路。想着这货用料应该还不错,就试着抢救一下。用刀片配合锤子砸,把电源切开,拆掉整流的肖特基二极管SB5B0 ,单独测,果然击穿。找不到同样的管子,从一个5V充电器上拆了个SR360换上,输出正常了。SR360  (60V 3A)参数比不上SB5B0  (100V 5A),但机顶盒功率不大,希望SR360能胜任。

网友A:
这表那段时间销量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表那段时间销量不小啊

好像9.9,我搞了两个,日常使用够了。

楼主:
谢谢夸奖,有运气而已。

网友:
这电源做工一般啊,不是特别好的那种...

网友:
共进代工的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有共进这个名字质量就保障,虽然不是很名牌但电源还是很良心的。

网友:
做工一般,网络机顶盒的原配电源据说要质量好

网友:
共进的电源应该算良心货了

网友:
干嘛不买新的   没多少钱

网友:
现在光猫大多12V1A,12V2A的电源,无线路由器的也是12V1A,12V2A的电源,12V电源还是很多的

网友:
共进的电源算可以的

网友:
电源的用料不错。。

网友:
够用就行了

网友:
有共模电感 这电源算不错了

网友B:
厉害了,“把电源插入市电时能听到“嚓”的一声,于是怀疑是电源整流二极管击穿”,这是什么神一样的技术,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抢救成功,还可以坚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把电源插入市电时能听到“嚓”的一声,于是怀疑是电源整流二极管击穿”,这是什么神一样的技术, ...

多见了几次开关电源损坏的情况,要么是高压部分炸管炸桥,要么就是输出部分整流管击穿,没啥其他经验。嚓的一声,正常开关电源都有,不懂原理,反正就是能听到,感觉就是电源功率越大,嚓的声音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