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汽车无线充怎么接线

楼主(2023-03-21):
买了一款不带无线充的,我想接个3线圈,搞成无线充,不知道这个板子支持 不。另外还想接电源显示的,这个我会,无线充电线圈在板子那个位置

网友:
帮顶,等高手来帮楼主解决

网友A:
不带无线充的板子可以接充电线圈?

网友:
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B:
与车机有通信协议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车机有通信协议就比较麻烦了

点烟器接的电12V,线有5A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带无线充的板子可以接充电线圈?

你的意思我这个不带对吧!那我可以找个带的

网友:
为什么搞这么复杂

网友:
你的这个有线充的做工还可以,你要接个线圈变成无线充,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是真要接上一个线圈(不可以!!)还是接上一个无线充的板子(这个可以),因为无线充不单单是你看到的一个线圈,还有相应的电路及元器件。一般无线充电路都是5V输入的,可以接有线充的USB插口,如果是12V输入的,可以直接接车上的12V电源。

网友:
首先说下,无线充电是有驱动芯片的,不是在有线冲电板上接线圈就是无线充的。

网友:
这标题,我还以为给汽车无线充电呢,原来是在汽车上给手机无线充电啊,吓我一跳

楼主:
这个不支持的话,我另外配个板子加上线圈搞成无线充。板子直接接12V的

网友:
把这个模块拆了直接换啊,这模块肯定没用了

网友:
板子不带无线充电功能,加上线圈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