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DEGUQMNT美耐特12V插电定速款迷你笔形电磨机MNT992501

楼主(2023-03-21):
前一阵子买的DEGUQMNT美耐特12V插电定速款迷你笔形电磨机,型号:MNT992501。去掉红包3.8元包邮。到手后试用了一下,力度不是很大,适合用来打磨雕刻小物件。整体做工看着还可以,拆开看了看,内部结构比较简单,这价位还不错。整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DEGUQMNT美耐特12V插电定速款迷你笔形电磨机,型号:MNT992501;整体做工看着还不错,使用6颗螺丝固定,固定螺丝用的是铁镀镍的。

配装12V2A电源,输出接口DC5521。

网友:
最近的电磨撸上瘾了,我也撸了一个

网友:
两个我都撸了,美耐特是铝轴4.8夹头比较轻,科麦斯是铜轴4.3夹头重些,

网友:
这个轴承和主轴配合不紧密,前两天改善了一下,没有旷量了~

网友:
两家各掳了一个吃灰

网友:
前年我撸的时候27,亏大了

网友:
3个美耐特,1个麦卡斯

网友:
针对美耐特电磨的震动噪音问题的修缮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6096-1-1.html

顺便在这里贴图,展示一下我的修改成果

网友:
最近的电磨比较多

网友:
吃灰的比较多

网友:
哪怕是玩具,价格便宜也行。

网友:
物美价廉的商品。

网友:
开关可以改PWM调速板,电源自带差的换成好的。

网友:
跟风薅的科麦斯的在吃灰

网友:
我买的两个科麦斯也在吃灰,还没有开张!

网友:
科麦斯一只,还没选备件呢。

网友:
美耐特的外壳好,科麦斯的外壳差;美耐特是铝轴,科麦斯是铜轴;美耐特轴承跟外壳是直接接触的,科麦斯是有个硅胶套的;可惜两者不是同一个模具,不然可以用美耐特的外壳,科麦斯的内脏。

网友:
从价格看都不错做工各有所长

网友:
两家各撸一个,目前还在吃灰。

网友:
撸了一个,吃灰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