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也纪念一下跟风维修切割版K845机械键盘!

楼主(2023-03-21):
跟风买了这个键盘,第一次玩机械键盘,在乎的是折腾的过程,两个键盘切割的深度都差不多,切割位置略有偏差,选了部分图片上传解释修复过程,看图:

切割到的轴和准备换位的轴的对比

换位的轴也不能耐受功能的缺失,给切到的轴植个脚

通断触发没有问题

外壳也封闭修复一下

PCB修复,缺口覆铜板镶嵌,可以起到加固PCB作用,同时作为飞线的桥梁

飞线后最后上了UV固化绿油,一开始没找到以前买的绿油,上了点704硅胶,黑色的

改了键线分离

原位置缺口修复,有一个typeC口有点开歪了

修复后的两个键盘背面全貌

上电功能正常

装回键帽的样子,收工,吃灰去了!其实中间经历了很多,一开始两个接电都不亮,折腾了好久,以为翻车了,最后还好都成功了!

网友:
手艺精湛
修的不错

网友:
这个算手艺有水平的,不那么平庸只是纯修理

想起之前,我收的二手键盘但不失破烂成色的,塑料有凹坑,拿涂改液一点一点给它填满,然后砂纸打磨倒看不出。。。

网友:
哎,我的都飞好线测好装机量;饿,又出现一些键用不了了,手艺不过关啊

网友:
看了高手的修复过程,头:你学会了;手:不,你不行

网友:
高手的修复过程

网友:
手艺精湛谢谢分享!

网友A:
用覆铜板的话会不会切口碰到了短路啊

网友:
这大船一来 ,维修手艺长进的都很快啊

网友:
厉害。都弄好了啊。

网友B:
熱心會員 人才,什么瑕疵要出厂报废吗?

网友:
电路板缺口垫的是木条吗? 都快搞成工艺品了,太卷了~~

网友:
享受的就是过程和成功的喜悦

网友:
一开始两个接电都不亮,折腾了好久,以为翻车了,最后还好都成功了!----------都是什么问题呀 ,分享下

网友:
看了这么多修复键盘的贴,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查了好久电路板修复都没有,想想还是算了飞线吧,我打算用耳机线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熱心會員 人才,什么瑕疵要出厂报废吗?

是那种挑点毛病一年之内还是两年之内免费换新
防止二次售后 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覆铜板的话会不会切口碰到了短路啊

不会,边缘刀片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