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小白的我问个改电路图问题,立创eda,和别人的电路图,想优化修改一下,导不进去

楼主(2023-03-21):
比如说图一,mos我换了个封装,主控买小了,有非立创的文件,在嘉立创打不了文件,我好像可以下载个别的编辑软件,修改是吧?

而这种有嘉立创打板geber文件,但感觉pcb用的比较小,想增加pcb的mos面积,凑够10*10厘米,但是只有geber文件,在立创eda无法导入,或许我没有找到入口,

终极想法把这两个pcb合在一起缩小到10*10。

但第一步就是,,,你要我完全从头设计搞不懂,能导入文件照着改下大小,复制粘贴应该有这个手艺。目前就是导不进去。

我猜想的,原因是不是只有作者有源文件才有修改权限,只有geber打板文件修改不了是吧,

第一个主板是非嘉立创的是可以自己修改的,而只有嘉立创的gerber的就没法修改,只能直接打板,或者学会了后从零开始照着模样画一个?

备注,都是看到有些可以改进的地方,修改了自己做着玩儿,非破解别人和商用。

网友A:
楼主,开心果发有PCB文件呀,可以在嘉立创标准版里面导入的,是你不会用好吧,只是原件不是嘉立创EDA画的,你要在元件库里面替换掉,才能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开心果发有PCB文件呀,可以在嘉立创标准版里面导入的,是你不会用好吧,只是原件不是嘉立创EDA画的, ...

蜂鸣器用的几v的呢。

网友B:
比如这样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这样子吗

可以再优化上面。比如说,炸管后可以通过开关快速切换备用管子。备用的先焊接好。上面尽量多塞满mos的焊盘, 长条形的样子10厘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