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怎样将压缩包文件传到芯片里面

楼主(2023-03-21):
各位大佬,大家好,问一下,我下载了压缩包,usb转ttl线我有,软件也下载了,怎样将压缩包文件传到芯片里面,看过资料,也百度过,还有点不懂,希望大家多多指导一下,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压缩包文件解压后是不是有个bin文件?8266有一个专门下载程序的软件,啥名我也忘了,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到,或者直接去乐鑫官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缩包文件解压后是不是有个bin文件?8266有一个专门下载程序的软件,啥名我也忘了,但是你可以在网上搜索 ...

感谢你的回复,因为是才接触,所以不太了解,下载的压缩包里面没有bin 文件。

网友:
esp8266fs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esp8266fs-plugin/releases

/tools/ESP8266FS/tool/esp8266fs.jar

重启arduino

1.如何选择我的SPIFFS大小

在你的IDE菜单中(工具 > Falsh Size > 4M(1M SPIFFS)),视情况选择大小。(Falsh)一般ESP01为1M大小,ESP12为4M大小。
2.是否有文件限制
传,都可以传(只要有空间),点击工具菜单中ESP8266 SKetch Data Upload来上传本项目的data文件夹中的文件。

网友:
建议先用arduino玩玩。

网友B:
看不懂你要问什么,8266是单片机要写程序的,至少你要会arduino开发下载到8266
如果是有程序要复制文件进去,需要有文件系统的 spiffs 或者 LittleFS 然后才是用工具将文件复制进去给程序用,这玩意不是U盘

网友C:
arduino.cn 论坛虽然最近没落了,有些入门老帖还是可以翻翻看。数码这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容易走偏。

网友D:
你压缩包里面有没有程序还不一定,建议去Arduino论坛学习一下,有很详细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要问什么,8266是单片机要写程序的,至少你要会arduino开发下载到8266
如果是有程序要复制文件进去 ...

谢谢你的回复,我做的8266太空人时钟其它地方下的bin文件我已经传进去了,正常显示工作。我在嘉立创里面照着做的,我下载另一个是压缩包,里面没有bin文件,我问的是这个压缩包是不是需要另外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duino.cn 论坛虽然最近没落了,有些入门老帖还是可以翻翻看。数码这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容易走偏。 ...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压缩包里面有没有程序还不一定,建议去Arduino论坛学习一下,有很详细的教程 ...

谢谢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