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富士宝IH-P200电磁炉拆解

楼主(2023-03-22):
今天新到三台尘封近20年的电磁炉,一台富士宝,两台苏泊尔,全新库存,索性拆一台富士宝的看看做工咋样!
外包装有点烂,但一点不影响里面崭新的电磁炉!里面还有个汤锅,质量也蛮好的!
它的样子虽然古老,但也不丑哈,能接受吧!
好粗的电源线,又粗又长,就这电源线拿到现在也能值个几十块吧
来到背面,做工很扎实,能给人一种安全感!
揭开上盖,里面的用料和现在相比是不是很良心。
近距离再感受一下

给主板来个特写,是不是挺大的
换个角度再来一次

给电脑板也来个特写

收工睡觉,有想法欢迎讨论!

网友A:
用料很扎实

网友B:
苏泊尔也拆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很扎实

真的很扎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苏泊尔也拆拆看

抽空安排!

网友C:
这是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D:
但是包装盒上印了几个大字却很山寨

网友:
以前的老货都是很皮实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是包装盒上印了几个大字却很山寨

这才是最初纯正的富士宝,

网友:
怎么发到交易区来了?

网友E:
看看我这个,有时间发布给坛友分享

加热盘上三角形分布的耐热线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网友:
有天燃气后,电磁炉使用的场景不多了,我家的都好多年没有使用,都成了收藏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发错版块了吧

我也发现了,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这个,有时间发布给坛友分享

加热盘上三角形分布的耐热线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这个更牛逼

网友:
富士宝在当年也算是有点名气的厂家!

网友:
看见纯铜线盘就流口水

网友:
用料很扎实,塑料件没有老化就好。

网友:
我家中到现住还在使用的就是这一款的,,,

网友F:
最近也在折腾一个类似的电磁炉,变压器电源,电流互感器,339,爱庭的,三电压正常,有检锅(线圈+二极管会闪烁
),有敲锅声,就是不加热,试机几十次只有有一次检到锅开始加热,当时串着灯泡,闪了一下关机了。。。。。。。。。。。摸排了一遍没找到故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在折腾一个类似的电磁炉,变压器电源,电流互感器,339,爱庭的,三电压正常,有检锅(线圈+二极管会 ...

先检查功率调整电位器是否变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