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大电感线圈拆下来有没有用?

楼主(2023-03-22):
看到电路板上有几个大电感,想想拆下来,但知识有限,不知道能做什么用?如果价值大,就拆下来,如果没啥价值就算了。

网友:
接到开关电源220V输入端滤除干扰信号

网友:
做zvs的共模电感

网友:
看起来就不错,拆下来收藏先,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用上了

网友:
拆下来卖铜,积少成多嘛。

网友:
先收藏,要用时再用,不能因为酱油去买螃蟹啊

网友:
卖铜的话。太少了

网友:
什么板子上需要这么多大电感?

网友:
这个滤波过个10A轻轻松松

网友:
做DC升降压电源可以用到。

网友:
这种电感做工很不错,可以承受大电流,如果自己喜欢搞DC-DC升降压电路或者开关电源之类的,用得上。

网友:
整板留下备用

网友:
漆包线,拆下来备用

网友:
看上了就先拆下来备用

网友:
做ZVS或者焦耳小偷电路都可以的。

网友:
既然现在不用,就先收藏,待到用时再拿出来

网友:
撤漆包线纯属败着,还是留着备用吧

网友:
自己不用,不妨挂小黄鱼换个烟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