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闪迪453E9AA37E51双贴sm3281开卡失败

楼主(2023-03-22):
我又来了,第4块u盘开卡失败,提示Format Fail,这次离成功只差一步

主控板贴了sb4,sb8空,电压跳了r44,固件选的是TLC_SD_15nm
这里有个问题请教下,sb4、sb8、sb10、r43、r44都用用0欧姆电阻吗,无意间看到固态主控的土狗tog跳线是用10k电阻的

网友A:
这个好像带锁吧,现在带锁得也能开,上2258xt吧

网友B:
闪迪带锁的颗粒???上2258X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闪迪带锁的颗粒???上2258XT

带锁的不能贴u盘吗,怎么看是不是带锁,58xt就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带锁吧,现在带锁得也能开,上2258xt吧

我58h上拆下来的,开不了

楼主:
请问怎么看是否带锁颗粒

网友C:
去磁盘管理器里  看看  是不是   有磁盘了

用windows格式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磁盘管理器里  看看  是不是   有磁盘了

能看到磁盘,但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锁的不能贴u盘吗,怎么看是不是带锁,58xt就不上了

大部分闪迪西数原装盘上拆的都有锁,一般的主控都不能开或者开不了全容,这些颗粒最好的归宿就是上58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