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舍友弟弟的黑色苹果8P

楼主(2023-03-22):
『X折腾』舍友弟弟的黑色苹果8P

这次还是苹果8P,是黑色的,刚拿到手,我以为是7P的。。因为之前接触都是8P的土豪金摁钮
刚开始还不确定,屏幕是坏了,就把之前换下来的白色8P屏幕就先用上,测试机子稳定性

充电也正常

除了胶条,还掉出两个奇怪的卡扣一样的东西

拆下屏幕,拆下电池

17年的电池,可以退役了

新屏幕总成,和电池到货

旧电池其实也够用,对方说既然换就换了吧

新旧电池对比

后来不会用电池胶,找客服要了教程

装好,测试测试屏幕

测试前置摄像头等

亮暗度

确定屏幕完好,就转移home键

装好后外观

完美,收钱,一顿饭。。

后续、反馈说电池掉电快,触摸不灵敏。。
没办法,不到100的屏幕。。而且不早说。。
早说还能去某宝争取一下售后。。
就酱紫吧,反正对他来说也是备用机一台。。
何况,本身就是组装机。。。

网友:
你之前发得是7p吧

网友A:
楼主修苹果手机已是轻车熟路,不比专业店差。当年我的6S换屏幕和电池到专业店,当着我面费了那么多劲,还收了80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苹果手机已是轻车熟路,不比专业店差。当年我的6S换屏幕和电池到专业店,当着我面费了那么多劲,还 ...

有没有一种疑惑?我拆下的旧电池去哪 了?欢迎下一集,走进x067的生活

网友B:
“后续、反馈说电池掉电快,触摸不灵敏。。”不完美啊,为什么就不能追求完美些呢?

网友C:
我说怎么背胶要教程呢,原来是个偷工减料的辣鸡背胶,横着比竖着少了点料,但是因为方向的问题加上不露头,下次还要拆就只能电吹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续、反馈说电池掉电快,触摸不灵敏。。”不完美啊,为什么就不能追求完美些呢? ...

哈哈,这种组装机,没办法做到完美。。因为有内在的毛病。

网友:
楼主对苹果已经轻车熟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说怎么背胶要教程呢,原来是个偷工减料的辣鸡背胶,横着比竖着少了点料,但是因为方向的问题加上不露头, ...

不会啊,挺好的,比那个拉胶好多了,有好多部苹果的拉胶我是拉不出来的,最后撬弯电池才拿出来,这种短胶黏性也一般,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有时候想为对方省钱,却自找麻烦

网友:
就想问问,这个X是不是代表瞎折腾

网友:
我在想现在屏幕的良品率都这么高了么,记得以前显示器还有坏点的,手机屏按理说更精密良品率要低一些才对,但很少听说有坏点的...

网友:
最近手机修的不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啊,挺好的,比那个拉胶好多了,有好多部苹果的拉胶我是拉不出来的,最后撬弯电池才拿出来,这种短胶 ...

边拉边卷就好拉,要把拉出来的卷结实,接着拉才会拉到底下的,否则已经出来那部分会被拉断

你这个没得拉的,胶没露出来,那个蓝色塑料片只能加热后当把手用来提起来而已,当然了如果黏不牢可能是可以直接拿起来的,按原装那种黏力就很难

网友:
又是苹果手机,厉害

网友:
新电池可能是库存的有点久了吧

网友:
8p的震动马达可真大

网友:
楼主轻车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