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行车途中出现水温报警,紧急动手更换BMW X5冷却液水泵

楼主(2023-03-22):
11万公里里程,行车途中出现水温报警,停车冷却后再起步不到2公里再次报警,水箱散热风扇狂转。冷车打开冷却液罐,启动冷却液排气程序,未发现冷却液流动。判断电子水泵损坏,紧急采购配件开工。无举升机,采取拆右前轮,拆散热风扇,从侧面和上面进入

差一点手就够不着,拆下水泵和节温阀,节温阀检查未发现异常,本着能省一点算一点留着继续用。

楼主:
水泵打开后盖电路无进水痕迹,留着待今后有时间拆解(查看)。新旧水泵对比。

楼主:
终于安装到位,完工仔细检查,加入8升冷却液,启动冷却液排气程序。收工!又可以再跑10万,希望。

后续:BMW X5 冷却液水泵破坏性拆解: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822-1-1.html

网友A:
电子水泵很坑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水泵很坑爹

是的,主要问题是无预感地损坏,有可能就撂在半路。机械水泵起码先出现异响。

网友:
手艺不错啊 ,学习一下

网友B:
到底是哪儿坏了?

网友:
宝马也自己修啊

网友:
大概率不是焊接工艺,二十铆接之类的,然后接触不良啥的

网友C:
果然是电子水泵,精准控温。话说卤煮对自己车子够熟的啊,侧面就给水泵换了

网友:
说明楼主对宝马车结构了如指掌

网友D:
楼主就在路边自己把车修好了?!

网友:
看到紧急,也有楼上的疑问了

网友:
干倒4儿子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儿坏了?

水泵坏了,只能整个水泵换,水泵拆开基本上不太可能恢复

楼主:
宝马宝牛都是车,原理差不多,网上教程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果然是电子水泵,精准控温。话说卤煮对自己车子够熟的啊,侧面就给水泵换了 ...

一过保修期,熟悉自己车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就在路边自己把车修好了?!

只要有配件,有工具,在哪儿都一样修车

网友:
修车也这么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