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切割的k845键盘修好了,不要被键盘测试页误导!除了飞线还修了2个键、换了1个键。

楼主(2023-03-22):
飞线完毕后是通过键盘测试页发现5、9、右win这3个不触发,“右单书名号”这个键不停地处于按下状态。

当时还少装一个二极管,到货装上后发现故障状态完全相同。

用万用表量了“5键”确实不触发、“9键”和“右win”正常触发、“右单书名号”内部连电。

观察发现9键和焊盘切开了,连熄上去就好了。
其他键先拆轴再解体上wd40,只有“5键”ok了。

解体发现“右单书名号”是键内部的塑料支架断了,没法修复。右win又不常用,把他俩对换下就好了。

对换完想着就全修好了开始用。调光效的时候才发现测试页上的右win实际是fn。只好再把“右win”(实际是fn)和pb键换了。

至此全部修好。

被测试页误导白拆装了两个键,给大家提醒下。

网友A:
今年的论坛热门作业啊

网友B:
最近这个键盘整的火热,整好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手感无限好。

网友D:
这种不能挑轴的吗,如果能的话,青轴最好别要了

FN键帽上应该写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论坛热门作业啊

必须的,人手3把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这个键盘整的火热,整好看上去还是不错的

第一次用机械,买个便宜的修修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感无限好。

我买了3把,这一把手感不一样,另外两种轴感觉和薄膜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能挑轴的吗,如果能的话,青轴最好别要了

FN键帽上应该写着的啊。。。 ...

能挑,3种轴价格都还不一样。我没用过机械键盘,所以就把3种都买了,试试手感。不过我感觉另外两把手感和薄膜键盘差不多,就这个噼里啪啦的有点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不能挑轴的吗,如果能的话,青轴最好别要了

FN键帽上应该写着的啊。。。 ...

修的时候键帽都拔了,没想到那个键是fn,

网友:
效果不重要,重在折腾,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挑,3种轴价格都还不一样。我没用过机械键盘,所以就把3种都买了,试试手感。不过我感觉另外两把手感和 ...

青轴机械感是最强的,机械损耗也是最大的,有可能使用频次多的键,机械感会损耗导致手感不一致,所以说旧货不要青轴

网友:
手头上已经有5、6个机械键盘了,一定要忍住!

网友:
他这个还好,售后退的,使用时间不超过2年,一般都是2021年。按键损耗要小很多。建议顺便多从他那里买点拆机的轴,也不贵,哪个手感不好就换掉。单独买就有点不划算

网友:
机械键盘我都快十吧了,只有一把是全新的,花了一百多,最好用的还是新的,打字起来特别有感觉,这个罗技的也买了两把,等有时候再修

网友:
三月份的热门作业非845切割键盘莫属!

网友:
最近除了小电磨,就是这个键盘

网友:
基本不用键盘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的论坛热门作业啊

去年改晶振,今年修键盘,明年不知道流行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