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荣耀magicbook15笔记本锐龙R53500U+8G+512G,淘宝花630元内存到16G靠谱吗?

楼主(2023-03-22):
2020年2月买的笔记本,荣耀magicbook15,锐龙R5 3500U的CPU,集显,8+512。
8G内存现在看有点小了,加上是集显,可用内存只有不到7G,正在考虑升级一下内存。
这款笔记本内存是焊在主板上的,自己没法换,网上有拆机换内存的,淘宝上8G升级到16G价格基本在600左右,
不知道这种升级可靠性和价格如何,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有懂的坛友请不吝赐教!

下面是去年清灰时候拍的几张照片:

网友A:
你问没问厂家客服?他们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没问厂家客服?他们怎么说的?

一是早出保了,二来即便在保,厂家也不管升级这种焊死的内存啊

网友B:
够了,足够了,你不打游戏,8G完全够,跑软件一般很难用上8G,有的要32G以上,综合性能,你算了,改内存需要换识别电阻,挺麻烦的,机器性能普通就别折腾了

网友C:
过保了,直接找人干呗。

网上去找那种自媒体做视频的那些,比如浙江吴彦祖的维修厮。

至少他们做得大以为,比较在意口碑。

网友:
先把灰尘清理干净吧,你看这脏的,风口里面估计也堵死了

网友:
没这个必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够了,足够了,你不打游戏,8G完全够,跑软件一般很难用上8G,有的要32G以上,综合性能,你算了,改内存需要换 ...

这是上班用的工作电脑(个人买的),基本同时开几十个网页和几十个文档,所以感觉内存不够用。
升级到16G起码可以再用两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保了,直接找人干呗。

网上去找那种自媒体做视频的那些,比如浙江吴彦祖的维修厮。

好的,我也去B站看看,联系一下浙江吴彦祖

网友D:
5300u就不用折腾了咯,本来就是个低端

网友E:
看看一些自媒体价格如何,感觉你这个报价有点高

网友F:
这个U升级到16G有点不划算啊,将就用吧。

网友:
个人觉得很不值得,风险大,换了效果也不明显,整体配置也就那样

网友:
不如换电脑了

网友:
花六百多升级内存不值。

网友:
不如卖了旧的换新的!

网友:
8G内存也够用了吧,又是集显,玩大游戏光有内存够也不行,办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300u就不用折腾了咯,本来就是个低端

是低端,不过只是日常办公用,除了内存,其他性能还是足够的,所以才有升级内存的想法,真要是各方面都不行了,就干脆直接换整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一些自媒体价格如何,感觉你这个报价有点高

嗯,好的,我只知道B站有UP主做这个,还有其他平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U升级到16G有点不划算啊,将就用吧。

会认真考虑的,目前确实没到非换不可的地步,但是心里总感觉不够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