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黑胶体U盘量产失败

楼主(2023-03-22):
手头有个从网上买的黑胶体U盘,被制作成只读模式,4G的,现在想把它处理一下,当正常U盘用,怎么短接都不行,短接时,芯片精灵识别不到主控,电脑也读不到,只要一放开短接,马上又恢复了,奇怪的很,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它处理成正常U盘?

楼主:
短接后,插在电脑上,很快发烫,只有很快的拔掉了,这怎么恢复正常模式啊?

楼主:
有没有大佬给指点一下?还是说,这种黑胶体U盘,一旦是只读模式,就别改回可写模式了?

网友:
短接后面那两个正方形小点,你短接的位置错了。

网友:
楼主,把芯片精灵的检测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A:
这种盘真是不需要去折腾。

网友B:
,,,,,,,,,,,你电脑是只有一个脚USB插孔吗?拿一根带屏蔽的数据线,一头插电脑上,另一头外壳用来链接LED其中一个脚,就不用去焊接U盘,你这焊了之后真丑,

网友C:
这种量产成固定内容的黑胶体U盘,体质必然很差,没有折腾的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量产成固定内容的黑胶体U盘,体质必然很差,没有折腾的必要

哦,就是,已经放弃了,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是只有一个脚USB插孔吗?拿一根带屏蔽的数据线,一头插电脑上,另一头外壳用 ...

算了,已经放弃了,这个盘被做成只读的,就没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真是不需要去折腾。

确实已经放弃了

网友:
都这样了确实应该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