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G2 16G优盘大抵是挂了

楼主(2023-03-22):
天天随身携带的金士顿G2 16G优盘(有pe系统),在昨天拷文件时,发现长时间不动就拔下来哦,今天发现悲催了,在win系统和pe下都能识别,但容量不显示,打开时及其缓慢,估计是挂了。发帖纪念一下吧。

之前的一个就因为独身结果掏丢了,所以接受教训把它与钥匙拉郎配结亲了。

win下就这样子了

用它进pe时还能看到盘符,选中进系统时能看到加载文件的进度条,但最后黑屏(显示器的灯时绿的,待机是黄的),拔下它居然能进pe系统,打开此软件就卡在这界面,拔下优盘才能进入。

===========
再次接受个教训吧。

======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拆开了,是鑫创sss6695的。

显示“未响应”

网友:
外壳留着,换个G2板型好用的128G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难

网友:
拆开看下,原装的不容易坏,也许是山上来的

网友:
这款U盘质量不错,我的同款已经放在抽屉里吃灰了

网友A:
这种假货多得很,16G容量也是有点小。

网友:
16G?应该是老古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假货多得很,16G容量也是有点小。

从京东买的,用了好多年了,应该是真的

网友:
挂哪儿了啊,哈哈

网友:
PE装机植入木马。
我的老毛桃PE U盘都不敢用了

网友B:
量产一下试试???

话说你们随身带的是咋想的,天天震动不怕坏?

网友:
16G是小了点,是该换大的了。

网友:
开壳 找对应芯片的量产软件 量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产一下试试???

话说你们随身带的是咋想的,天天震动不怕坏?

振动其实很少能弄坏U盘的,大多数是掉固件,重新量产以下就好了

网友:
哈哈 看笑话了准备

网友:
重新开一下

网友:
16G的古董U盘装Pe还不 错,抢救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京东买的,用了好多年了,应该是真的

看看是不是有可能还在保,万一是十年保的呢。。。

网友:
寿命到了吧

网友:
天天带着,看来也没少用啊,都有包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