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你的磁盘写保护”~~这样的盘不开卡能修好吗?

楼主(2023-03-22):
不能格式化

网友:
提问太简单了,我只记得SD卡时代有这个提问。卡边的确有个开关。

网友:
SD卡左侧有个开关,打上去就是解锁,如果是TF卡之类的,无解!U盘之类的重新量产开卡吧

网友:
除非你U盘上确实有一个开关

网友:
看是什么介质,存储卡不清楚

网友:
一般是挂了。

网友:
根据我开卡的经验,一般这种情况,
您需要一把锤子。

网友:
第一反应还是开卡,不开卡的方法请楼下解读吧

网友:
能,但是我估计你承担不了成本

网友:
不会是挂了吧?

网友:
同遇到这样的硬盘

网友A:
你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
存储卡的话,大概率是挂了

楼主(2024-02-04):
引用 网友A:
你刷下固件试试

试试去~~试试试试

网友:
我朋友的笔记本用三星德乐M2.600固态,电脑能开机,但固态硬盘无法读写,淘宝找人开卡后,又能快乐的玩耍了。

网友:
90%概率是需要开卡,如果没有物理坏道,开卡还有机会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