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扫把套装上个夹具[标题党]

楼主(2023-03-22):
扫把套装上个夹具[标题党]

扫把套装的卡扣坏了

胶水+铝片 -》失败。铝片太软了

改个夹具

胶水+螺丝固定

简单,收工。

网友A:
原夹具没有夹持力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夹具没有夹持力了吗?

都是被手机给害的 不看清楚就划走  我也和你也一样的问题 拉上去一看 楼主的夹子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被手机给害的 不看清楚就划走  我也和你也一样的问题 拉上去一看 楼主的夹子坏了 ...

看他最后一个图,原夹具好好的。哈哈哈

网友:
我用3D打印了一个,可惜也没用多久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他最后一个图,原夹具好好的。哈哈哈

哈哈哈 那是她用胶水粘上了  迷惑着你了 看第二组彩色图片明显掉肉了哈

网友C:
用磁钢和铁皮做成磁吸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夹具没有夹持力了吗?

部分断裂开了,夹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磁钢和铁皮做成磁吸式的。

这个真的是个很好的主意。

网友:
用电工管卡试试

网友:
大材小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