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多多上金属头Type-C的线比单独的头便宜,奇怪了

楼主(2023-03-22):
想买2个金属Type-C头自己做线,结果发现多多上带线的比单独买头便宜多了,DIY的心情都没有了。

网友:
便宜就买两条,一条切开,才知道用的什么线,支持大电流吗,不然就再换线

自己做的肯定心里有数用好的线

网友A:
我自己做的pd诱骗dc充电线都用1平方的线,买来的线哪有那么好的用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做的pd诱骗dc充电线都用1平方的线,买来的线哪有那么好的用料

1平方的线能过10A,你这充电器功率够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平方的线能过10A,你这充电器功率够大啊

接口最大持续电流5A。那么粗的线缆有点过剩 了

网友:
除了长得有点像以外,这两种线就没一样的地方

网友:
多多上的金属头数据线都是不可拆开的,DIY的头才是可以拆开的

网友:
金属数据线外皮大,电线比较细

网友:
能用就可以了,坏了再买一条。

网友:
看着是金属的  其实塑料镀的亮  直接扔了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买成品线综合性能比DIY的高

网友:
应该不是金属壳,成本摆着。

网友:
确实  六块多钱5A线材 大厂原装货  里面漂亮很 ……

单买一个好的 5A  Type-C头  四块钱 ……

多了几根 微软牛线  一直用转接头 ……

网友:
之前在抖音花9毛包邮了一条这种很粗的金属插头的数据线,回来不支持快充,垃圾的要死

网友:
其实两者成本差不多,毕竟线是垃圾
估计是有线的出货量大,做的工厂多竞争更激烈反而便宜

网友:
关键成本还是在线吧

网友:
多多宝宝上的线绝大数都是,线越粗,皮就够厚

网友:
我之前买了根品牌的手机充电线比我手机原配的还耐用。

网友:
刷量的呗,竞争的厉害

网友:
不能看线外面很粗,实际里面导线可能相当的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