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凯迪KK-848收音机改锂电池供电及背光

楼主(2023-03-22):
上古时代产品,一时兴起玩一玩,准备用单节14500锂电池供电,同时兼容普通5号1.5V电池。网上都说用锂电池要降压,顶多用磷酸铁锂,我查了一下CXA1019的手册,4.2V一点问题没有。实测也是没有问题的。3D打印一个占位筒。加装5.5-2.1 DC插座做单节锂电池直充。都装好了,才发现背光是暗淡橙色的,这还不算,电流高达30mA@3V,赶紧开了有机玻璃面板,用斜口钳掐掉背光LED的树脂封装,焊了个贴片白光LED上去,贴了条锡箔纸反光。5mA@3V,2.6V就能很亮。

网友A:
外挂充电座看着不太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充电座看着不太美观

实在是没有地方放了。另一个收音机德生PL-310就处理得比较完美。

网友B:
咋把DC插座改出来了,自带的DC插座不能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咋把DC插座改出来了,自带的DC插座不能用了吗?

用单节锂电池供电的玩具、收音机统一了充电接口

网友C:
背光橙色的,才是经典漂亮的.................

别的颜色都是一时好看,光污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光橙色的,才是经典漂亮的.................

别的颜色都是一时好看,光污染的 ...

橙色确实不错,PL-310就是橙色。主要是背光电流30mA@3V这个一看就是LED过流了,要是4.2V那还得再多,所以换个导通电压高的白光LED。电流大也就罢了,亮度还差,就是普通的扁平橙光LED。

网友(2023-04-28):
引用 楼主:
橙色确实不错,PL-310就是橙色。主要是背光电流30mA@3V这个一看就是LED过流了,要是4.2V那还得再多,所以 ...

以前的LED效率低,现在的LED效率都提高了,特别是白光的

网友D:
不知道收音机内部空间情况。可以把原机自带的DC插座位置,扩下孔改成充电。

实在没地方,哪怕做到占位筒上,充电时打开电池盖板,也比现在好看。充电也不是经常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收音机内部空间情况。可以把原机自带的DC插座位置,扩下孔改成充电。

实在没地方,哪怕做到占位筒上 ...

好看不中用啊,隔几天要充一次,盖板折腾几次就盖不紧了,充个电还麻烦。原来的DC座空间不够改5.5-2.1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