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显示屏白斑是老化了吗?

楼主(2023-03-22):
朋友搬家,处理的坏显示器。我插电可开机,但画面中间上面大部分有整片白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用手用力压其他没白斑的区域,也会有这个白斑现象,但很快恢复自然黑状态。有知道的朋友请这个是老化了吗?谢谢。

网友A:
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如果用在别的都地方还可以将就一下。。

网友B:
应该是磕碰了吧。去年办公室搬家,多台显示器挂了

网友C:
应该是偏光膜脱胶了,网上买偏光膜重新贴一下,不过需要技术才能贴平整

网友:
卖给收废品的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可以宣布报废了,如果用在别的都地方还可以将就一下。。

如果将就那就是当监控显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磕碰了吧。去年办公室搬家,多台显示器挂了

应该不是,表面完好,看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偏光膜脱胶了,网上买偏光膜重新贴一下,不过需要技术才能贴平整

你说的有道理,我认可你的说法,如果换膜这个要高水平了,我可能操作不了。

网友:
怎么感觉进水了

网友:
应该是压了 直接换吧

网友:
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偏光膜脱胶了,网上买偏光膜重新贴一下,不过需要技术才能贴平整

这个难度有点大,太容易进灰尘了,真想修,还是去电脑城找师傅搞,比较靠谱。

网友:
增透膜霉变了,很容易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难度有点大,太容易进灰尘了,真想修,还是去电脑城找师傅搞,比较靠谱。 ...

修的钱可以买一台二手显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的钱可以买一台二手显示器了。

是的,你说的没错,二手的都很便宜,没有修价值了。

网友:
这是外层的偏光膜老化了,动手能力强的可以自己换,请人修的话就不划算了。

网友E:
俺的显示器问题跟楼主的差不多,之前在坛子里发过贴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112-1-1.html
应该就是偏光膜老化了,但肉眼仔细观察了一下,貌似是里层的偏光膜问题,而不是15楼说的外层偏光膜问题。

网友:
天啦,显示器也有白化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难度有点大,太容易进灰尘了,真想修,还是去电脑城找师傅搞,比较靠谱。 ...

偏光膜脱胶,我的笔记本也存在同样问题。去电脑城找师傅搞需要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俺的显示器问题跟楼主的差不多,之前在坛子里发过贴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45112-1-1.html
...

哦,是我没有看到你贴,正确,一样的问题,
我确认是内部的老化,外部的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