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VC86E外接电源导致芯片烧毁

楼主(2023-03-22):
很久没用,要测个电压,发现电池没电,外接一个可调电源,测了一款电路板突然没显示了,拆开来怎么捯饬都不成,一直闲置。

后来入手另一块万用表,想起看能不能把VC86E修一修,量了加到芯片上的电源,只有1.9V,看了一下ESS1932Q的原理图分析了一下,应该是黑表笔接到电路板的地(这块电路板和供电的外接电源供地),加在芯片上的电源电压超过了4V,导致永久损坏,希望群友们注意。

网友A:
最好不要用可调电源供电,有安全隐患!即便是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同样有安全隐患,而且,可调电源供电,可能影响某些表某些挡位的正常测量和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可调电源供电,有安全隐患!即便是变压器的线性稳压电源同样有安全隐患,而且,可调电源供电,可 ...

说是可调电源,其实就是USB插座上接了个升压模块升到9V,很多人改锂电池充电也是一样的原理,充电的时候千万不要测量。如果实在需要外接电源,一定要用隔离电源模块。

网友:
就是要单独供电吧,并联测试高电压就有可能损坏

网友:
用万用表测试自身的电池,也会烧

网友:
VC86E改锂电池多好啊,完全没有电量焦虑。

网友:
LDO上电会有瞬时过冲,输出电压远高于额定值。

网友:
学习了。示波器已经铭记于心,万用表以后要注意。

楼主(2025-04-04):
后来又买了一块86e,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77938-1-1.html
这块坏表一直吃灰,也没舍得扔,一直听说胜利售后不错,上周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胜利,深圳问了情况推脱说太老没备件,不得已联系北方区西安,对方没多问直接让写好地址寄修,三天后给我电话说寄出来了,我都没好意思问修好没。昨天到手,怀着忐忑的心情一扭转盘,卧槽有显示!

给胜利尤其是北方区售后一个大大的赞,以后继续支持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