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板少了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有啥影响

楼主(2023-03-22):
网上买的这款4056充电板发现少了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不知道有啥影响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我上次给我台灯换的好像保护不行……
厂家能省就省,基本没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给我台灯换的好像保护不行……
厂家能省就省,基本没多大影响。

我是用在电蚊拍上的只是短时间使用,也不知道这款4056充电板的保护电路是防止锂电池输出过大电流还是防止锂电池电量耗尽导致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在电蚊拍上的只是短时间使用,也不知道这款4056充电板的保护电路是防止锂电池输出过大电流还是防止 ...

对呀 保护板就是保护过冲过放的

网友:
采样电阻和滤波电容,可能去掉木屑敏感功能

网友B:
这个有过充过放保护,之前买过几块,本来还想撸几块,没得大额红包,都几分几毛的

网友C:
R4没看出来走向,C4是4脚vcc和3脚gnd之间滤波电容,有没有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过充过放保护,之前买过几块,本来还想撸几块,没得大额红包,都几分几毛的 ...

看介绍是带有保护电路的就是不知道少了两个电子元件会不会导致保护电路失效或者出现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没看出来走向,C4是4脚vcc和3脚gnd之间滤波电容,有没有影响应该不是很大 ...

这两个贴片元器件太小了我有电烙铁想补完整也焊接不了。

网友D:
正常使用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E:
当初几分钱一个  买了很多,还不错

网友F:
有些是为了节省成本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贴片元器件太小了我有电烙铁想补完整也焊接不了。

应该再去买几块完整的板。

网友H:
没事用用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再去买几块完整的板。

不买了也许收到货还是不完整的如果没有影响就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使用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相信应该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有的话还可以退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初几分钱一个  买了很多,还不错

感觉就是小作坊生产的不过胜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是为了节省成本少的

是呀,电路板上所使用的电子元件小的不能再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事用用才知道

如果有问题我打算拆些便携风扇的充电板代替。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个贴片元器件太小了我有电烙铁想补完整也焊接不了。

0402的封装,多练习练习应该不难,买把精确镊子好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