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天能的锂电池充电器,13串三元的2A电流,一米高的位置掉下来就俩半了

楼主(2023-03-22):
天能的锂电池充电器,13串三元的2A电流,一米高的位置掉下来就俩半了,壳子材质真是渣渣,板子做工貌似还行

网友A:
问题不大,把断掉的位置拿电钻打通了,直接上一个长的螺丝杆子,除非大力出奇迹,一般情况下摔不坏了

网友B:
很常规的方案,很便宜,很便宜

网友:
塑料壳回收料参比太高,性脆易碎!

网友C:
这些都是有成熟方案的吧,都是标准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把断掉的位置拿电钻打通了,直接上一个长的螺丝杆子,除非大力出奇迹,一般情况下摔不坏了 ...

貌似螺丝桩都断了,我就直接拿胶布给粘了俩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常规的方案,很便宜,很便宜

锂电池充电只需要先恒流后恒压,方案当然越简单越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有成熟方案的吧,都是标准电路

折叠电动车用的,就2A电流,要求也不是太高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壳子时间长了都比脆,能摔的粉碎。

网友:
好的塑料都没这么便宜啊。。。哈哈

网友D:
看标题以为是锂电池呢

网友:
我的充电器用了7年壳子都嘎嘣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标题以为是锂电池呢

锂电池没拆,15ah13串,充电还得冲7个小时 ,应该容量还可以

网友:
充电器方案成熟,应该还不 错

网友:
这外壳是再生料,注塑时粉也加多,降低成本,效益最大化吗!!!

网友:
直接胶带安排上。。。

网友:
成熟的锂电池充电方案,简单实用

网友:
看着很是一般

网友:
再生塑料,一摔即碎,没卡扣,出力点就那两根罗杆,能不断么?

网友:
算是半自动拆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