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CU低功耗一键开关机电路,关机后0功耗,不用MCU一直休眠

楼主(2023-03-22):
MCU低功耗一键开关机电路,关机后0功耗,不用MCU一直休眠

,

网友:
电子开关,看起来不错。。。。作为diy还是喜欢普通物理开关

网友A:
mcu休眠已经很省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休眠已经很省电了吧

开关机后,同时控制LCD电源,一些附件的电源控制

网友:
这个没法让mcu唤醒了吧。附件电源可以用mcu控制一个mos管。

网友:
适合没法低功耗的设计

网友:
如果要用这好几个元件的话,还是弄个开关机ic更合适

网友:
晶体管测试仪那个电路就可以了,还带指示灯,或者说背光灯

网友:
管子接反了,修改一下

网友A:
这还是停留在理论上,没实物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是停留在理论上,没实物测试吗

这个电路实测可用,关机零功耗,电源开关也可以复用为普通按键,缺点就是电路稍微复杂,需要占用两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