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是什么在读写硬盘,怎么查找?

楼主(2023-03-22):
电脑闲置的时候,每过一段时间,就能听到剧烈的连续的 读写的声音,最近一次 连续 响了15分钟。 这个时候 一旦移动鼠标,连续读写 就立刻停止 消失。。。

网友:
看任务管理器,查进程。我遇到过没额外进程,硬盘读写繁忙,电脑卡死,后来换了根SATA线好了

网友:
杀查一下木马,看看是否中标了,推荐使用Start Scanner绿色版程序。

网友:
系统休眠文件,磁盘虚拟内存文件

网友:
进程那里不是有列是磁盘

网友:
磁盘优化,空闲时电脑会自主优化磁盘!

网友A:
有没有安装迅雷等类似软件,后台会上传的

网友:
系统盘上SSD,下载盘用HDD,不用理
不影响程序运行就不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安装迅雷等类似软件,后台会上传的

下载的文件 存在另一块2T的硬盘里。和这块硬盘没关系。

网友:
动动手打开资源监视器就能看到了

网友B:
是不是迅雷或者网盘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迅雷或者网盘软件

没打开,除非后台自己运行

网友:
应该是系统在后台整理

网友:
我在评论区找答案的

网友:
百度 搜 同步主机服务

网友:
会不会是你那硬盘从来没有进行过磁盘优化,所以系统感觉忙里偷闲给你自动优化?

网友:
下载硬盘哨兵(Hard Disk Sentinel)安装运行,检查一下硬盘,如果是数据线问题会有提示。

网友(2023-06-14):
就你这个位置,打开 “资源监视器”  看哪个程序在大量读写就知道了

网友:
偶尔碰到过这种问题,我遇到的问题一般是系统自动更新在后台下载更新程序导致的。

网友:
无非几种情况:1,杀毒软件在空闲时查杀。2,空闲时磁盘碎片整理(或叫磁盘优化)。3,文件索引在活动。4,系统更新在安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