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废品站淘了个海雀HQ8监控摄像头

楼主(2023-03-22):
逛废品站看到,开价十块钱拿下

回到宿舍开拆,正脸有一个装饰环(虽然拆不拆下来都无所谓)

底部四颗螺丝拆下即可打开

四颗螺丝孔和摄像头球体部分

先看底部,主要部件是水平电机+电源小板+扬声器

10R0的10Ω采样电阻,还有丝印为2X的NPN型三极管
步进电机厂家为:鸿之发 型号为:24BYJ48 供电电压为5V

背面没啥,微动开关旁边各有一个发光二极管用于摄像头状态指示

这也是一微动开关,在这里起到限位开关的作用(有这玩意挺好的,云台自检速度快了不少)

球体部分,主板就在这里面,左右转轴各有两颗螺丝固定,扭下后即可撬开

主板+垂直方向电机

步进电机

输出轴有一半圆轴,用于触发位于主板上的微动开关(起到限位的作用)

主板 主控芯片是海思的3518 固件芯片为25Q127CS

另一面

焊接处有打胶固定

电机驱动芯片为德州仪器的ULN2803A

网卡芯片为海思的1131

红外补光灯

背面没啥了

上电后功能正常,自助解绑后正常使用

完~

网友:
幸好不是那种绑定的摄像头。

网友:
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这种还能用不错

网友:
绑定了还能用?

网友:
"云录像"好像可以把录像存在云端,要不要付费的?

网友:
解绑了吗?还能用?

网友:
看用料还是挺足的,如果能修好的话就可以再战几年。

网友:
哈哈哈 国人还在拼命仿制 谐音品牌垃圾?就没有脑子创造自己的品牌?

网友:
楼主这是淘到宝了!

网友:
外形呆头呆脑的~

网友A:
我也捡了个萤石摄像头可惜被绑定了,不过有张128g内存卡  舒服了

网友:
2020激活的都已经进废品站了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运气好,没有和设备绑定。主动夜视和红外切换器很常见。

网友:
是不是华为那个?华为也有一款叫海雀,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捡了个萤石摄像头可惜被绑定了,不过有张128g内存卡  舒服了

莹石的可以自己申请解绑的,海康的也可以
公众号有教程

网友:
我花两三百也买了这么个东西,现在吃灰了,网络考试还不能当摄像头用,又重新买了个海康威视的,不过话说现在某东真是不行了,里面的第三方商铺,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捡了个萤石摄像头可惜被绑定了,不过有张128g内存卡  舒服了

萤石可以解绑了,我都解绑了几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