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AD584KN基准+电阻电容

楼主(2023-03-22):
作为一个不合格的业务玩家,手上的设备比较简陋,一个9205万用表用了三四年

期间多次怀疑表的测量不准,因此制作了这个基准。
对于AD584选择,从数据表上面,有AD584KN精准比较高,手册如下:

板子上面采用芯片座,可方便替换一般封装或者金封,设计如下:

原理简单,先后制作了二版,购买好1%误差的电阻装上后,上面的第二版,已经使用起来了!

网友A:
芯片在哪买的,某宝上12元一片那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在哪买的,某宝上12元一片那个吗

某鱼上,还可以,卖了二个芯片基本上电压一致,9205测量电压在低于5V后的偏差有点大。。

网友B:
电容都是5%的,差点啊

网友:
我也做了个,基本没什么用,吃灰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鱼上,还可以,卖了二个芯片基本上电压一致,9205测量电压在低于5V后的偏差有点大。。 ...

淘宝买的AD584JN无输出。退了。
楼主鱼上买多少价格,哪一卖家能给个关键字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都是5%的,差点啊

精度高的电容少而且特贵,好在一般对于电容的选择主要是耐压,容量的容忍度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的AD584JN无输出。退了。
楼主鱼上买多少价格,哪一卖家能给个关键字吗?
谢谢 ...

滨胜,10块一个的

网友:
真心不错,回来仿制一个,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懂就问。
前辈您这个基准是自校准,还是需要手动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鱼上,还可以,卖了二个芯片基本上电压一致,9205测量电压在低于5V后的偏差有点大。。 ...

好的,谢谢,论坛回复有时候没有通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滨胜,10块一个的

谢谢分享!
有空去看看买个玩玩

网友(2023-09-15):
都比较简单易制,标定个三位、四位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