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记T12换壳后颜值大增

楼主(2023-03-22):
书接上回,自从上次发帖很多朋友看到我DIY的T12嫌我用的壳子太丑,遂有本次改进。
下面是原来的壳子,用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开孔很容易,但是体积太大:

于是花22元巨资买了97*40*150尺寸的铝合金壳体,颜色墨玉黑喷砂,有人会问为什么不用8838壳体,因为我感觉这壳子更厚实点:

本着垃圾佬绝对不重复消费的原则,电源还是使用上次从老式打印机拆出来的电源板,电压25.1V带T12很稳:

控制板使用经典616电路NMOS电路,立创打板全插件设计方便维修:

实测墨玉黑的壳体不导电,因为本身处理工艺在铝合金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但是为了安全还是垫了一层青稞纸:

上次的控制板重新焊线,调整线长,换个新电位器:

控制板尺寸7CM*4CM,无法正常放进盒子,没办法放到侧边吧,与壳体接触的地方用热熔胶加固 :

拿起来晃动,保证没有任何线晃动或者噪音,正面照:

前后面板都是立创免费打样的,哑黑色效果不错:

好了,扣上上盖加螺丝固定手工,整体效果如下:

还缺脚垫,找了几个孩子喝的葡萄糖酸钙瓶子取了4个橡胶盖,用热熔胶固定,防滑效果还挺好:

收工,成品跟我的快克969A放到一起对比:

至此,终于有了一台可以上的了台面的T12 。

网友:
感觉原来那个也挺不错的啊

网友:
温度显示都没有

网友:
我更喜欢原来的原来的是用什么改的

网友A:
那几个橡胶塞掉颜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橡胶塞掉颜值了

橡胶塞平时又看不到

网友:
再改也有不满意的

网友:
第一个完全可以塞进电池做成移动版

网友:
应该配置上那个数显

网友:
外壳怎么搞的?

网友:
换了铝合金盒子后感觉一下子温度也稳定了。

网友:
就差个数显了,加个数显就高大上了哦,楼主加油

网友:
22元买的这个壳真不贵啊,好象是专业出厂的了。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外壳,必须配oled屏的那种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网友:
确实,这个壳子要配数显的了

网友:
散热问题可以直接解决,颜值爆棚。

网友:
加上数显的话会好很多。

网友:
脚垫乃点睛之笔。

网友:
颜值大增,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