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系统的虚拟内存 如何设置大小?

楼主(2023-03-22):
内存是32G的,虚拟该怎么设置?系统自己设置的是 4G,够大吗?是不需要还是要 设置一个大小????记得很久以前,是什么系统忘了,可能是98,有个说法是 内存够大了就不用再设置 虚拟内存了。。。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

看电视剧,电影,word,excel,ps 就这些业务。。。

网友:
都32G内存了,还要什么虚拟内存。。

网友:
不用设,32G足够了

网友A:
32G可以直接关闭虚拟内存,提升性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G可以直接关闭虚拟内存,提升性能。

我现在其中一台电脑windows7系统,32g内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会自动在c盘分配跟内存一样大小的虚拟内存。在pe系统删过两次,还在系统里面禁止了虚拟内存,还是会自动创建。这个我想不明白了,准备重装系统试试。另外两台电脑反而不会出现这种自动创建的情况

网友:
理论上,真实内存足够大,可以禁用虚拟内存,但是,极个别软件需要强制写入虚拟内存,禁用会导致运行崩溃,所以,让系统自己管理吧

网友:
自动管理所有驱动器的分页大小,都不用理它

网友C:
ps,看你处理的图片复杂程度,处理一张最复杂的,看看内存占用情况,如果不超过20gb(独指单ps占用)
则虚拟内存设置为16mb即可
windows系统是必须设置虚拟内存的,否则某些软件会报错,16mb是允许的最小虚拟内存

网友:
1,右键我的电脑,点击属性。2,点击高级系统设置。3,高级、性能菜单,点击设置。4,性能选项,高级。5,虚拟内存,所有页面文件大小,点击更改。然后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看你处理的图片复杂程度,处理一张最复杂的,看看内存占用情况,如果不超过20gb(独指单ps占用)
则虚 ...

PS 是最简单的应用,裁个照片,改个颜色,修修瑕疵。没大动作。。。。

网友:
完全可以自动管理就行了,楼上说的跟内存大小一样的,那是休眠文件吧

网友:
以前有个说法,小内存时,虚拟内存设定为真实内存的1.5倍,大小固定,大内存随便设一个4G 或8G的虚拟内存,实际上基本用不上,防止有些软件强行读写虚拟内存

网友:
32G内存已经足够了

网友:
内在虚拟一个硬盘,在虚拟硬盘中设置虚拟内存,按最小容量设置,其它分区一律禁用虚拟内存。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32G内存,由系统自动管理

网友:
有的软件强制虚拟内存,,自从用了大固态之后  就没管过虚拟内存。。。

网友:
我是随便设置了1G,关掉有些软件会出错,你内存够大是不会用到虚拟内存的,除了一些特别的软件。

网友:
32G内存的话,如果没有特殊的应用可以设置为自动管理,或者自己观察一下设置自己的合适值,虚拟内存是万万不能关闭的。

具体参考文章:https://www.minitool.com/lib/virtual-memory.html

网友:
32G内存够大了,如果不跑多个虚拟机或者其他吃内存的大应用,日常使用真的不需要设置虚拟内存,或者使用系统自己设定的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其中一台电脑windows7系统,32g内存,不明白怎么回事就会自动在c盘分配跟内存一样大小的虚拟内存。 ...

电脑休眠需要同容量的虚拟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