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TP SG2218P 千兆云管理POE交换机组装

楼主(2023-03-23):
好大哥丢过来的,说是雨水顺着网线流进里面导致进水
外观

没有顶盖,所以能直接看到里面的电路板

标签

第二天,阳光明媚,开拆

见螺丝就拆,卸下顶部的一个小板

再卸掉电源部分,电源这能看到确实是进过水的

把剩余螺丝拆下,主板就可以拿下来了

背面,密密麻麻的针脚

这个切换开关也进水了,有锈迹

装盆里,给他们洗个澡

电源

输出参数53.5V4.68A

小板

丝印为IP80BAR 没查到资料,是负责控制POE固定的

主板

网变

RJ45接口

丝印25QH32CHIC 的固件芯片

丝印为X260的电源管理芯片

依次装回

状态指示的小板,三个芯片都是HC164 八位寄存器

指示灯

被水腐蚀的电路板

洗板水进行清洗后,电源维修的过程没记录,反正就是找短路

完~

网友:
千兆、百兆的机子,打开看基本上差不多

网友:
主要是修的过程和结果呢???

网友:
放盆里洗一下

网友:
很少能看到TP把空间装满的

网友:
这种交换机工作电压很低,一般进水了不至于烧主控,而且电源进水炸管肯定没输出了,一般更不会烧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不知道功能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