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E8820V2老毛子5G信号没有了

楼主(2023-03-22):
如题,买的一个别人刷好的。
前几天好的,昨天下午发现好像不见了?

网友A:
有这个问题,关了再开好像能自己好。

网友B:
E8820V2貌似改一个电阻就能解决。

8820S老毛子也会随机丢,没有看到解决方法,op好像不会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问题,关了再开好像能自己好。

路由器重启么,好像没用。。。回去后我断电重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E8820V2貌似改一个电阻就能解决。

8820S老毛子也会随机丢,没有看到解决方法,op好像不会丢。 ...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5G信号?

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R41 移到 R40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925493-1-1.html

谢谢。。。有时间找人弄吧

网友:
从网上找一找相关资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固件和硬件没有调试好。换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41 移到 R40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925493-1-1.html

谢谢分享,收藏备用。

网友D:
我有几个E8820V2在用,刷一个支持KVR的固件,没有其他多余的功能,一直用得很稳定,没有丢5G啊。

网友:
运气比较好,两台8820V2没遇到丢5G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几个E8820V2在用,刷一个支持KVR的固件,没有其他多余的功能,一直用得很稳定,没有丢5G啊。 ...

固件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E:
我也没有碰到掉5G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没有碰到掉5G信号

刷了老毛子 丢了。。

网友F:
我在恩山发过某种解决方法,实际上还有坑,后来看你们热情不高,我懒得发了。这机器你如果改了内存,还得给内存加压。这是breed的坑。并没有专用版,时序参数根本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恩山发过某种解决方法,实际上还有坑,后来看你们热情不高,我懒得发了。这机器你如果改了内存,还得给 ...

没改。。。买的就是刷好的,一开始有,没几天就没了。。

网友:
刷回原固件就有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