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K845切割键盘翻车复活记

楼主(2023-03-22):
书接上回,上回请看K845切割键盘翻车记,然后看到众多高手成功下车,心有不甘,所以把坏板上的轴全拆下来换到另一块主控是好的PCB板上,但这块PCB板切割得更严重,要飞更多的线,要飞更多的线,好不容易按高手飞线图飞好线后,结果有一排灯不亮,没办法只有自己摸索另外飞线,轴切换了一个,从废键盘上拆了一个,带透镜的,比一般的轴亮一些,你们能看到是哪个键吗?最后发现大小切换正常,但灯不亮,只能另飞一根线,总算是全部恢复正常了。将就看吧,没有高手们的显微镜,我这飞线堪称灵魂飞线,飞完线打的热熔胶。这样看来,像我这样的都能弄好,你们还在等什么?不过我也就弄这一回,以后不弄了,太费时间和精力了。没时间和精力的朋友们就不建议玩这个了。

整体飞线情况,没你们技术好,凑活看吧。

有些地方用的是细铜丝,打的热熔胶。

直接打的热熔胶

经过漫长飞线,灯光全修好了。

键位测试全好,FN键没测出来。

网友:
总算安全下车了,这也算有惊无险。

网友A:
飞线比我的还粗啊,底壳动手术了吗,怎么扣上的?

网友B:
看完你们修得  我还是觉得不上车比较好

网友:
线不需要这么粗吧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弱信号,线完全可以用小的漆包线,这样路线几乎看不到

网友:
又一例,完美修复,不简单啊。

网友:
总算安全下车了

网友D:
前排合影  快忍不住下手了

网友:
只看不买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弱信号,线完全可以用小的漆包线,这样路线几乎看不到 ...

确实,不过条件有限,手上没漆包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排合影  快忍不住下手了

估计也快买完了,我买的时候卖家说没剩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完你们修得  我还是觉得不上车比较好

没时间和精力确实不建议上车。不过修好手感确实得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比我的还粗啊,底壳动手术了吗,怎么扣上的?

因为焊轴的时候没怼到位,导致盖子有缝隙,打的热熔胶。

网友:
没忍住也上车了,入手红轴一个27包邮的,已经发货了。希望能顺利下车。。

网友E:
哪里有上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上车???

某鱼搜浪哥外设杂货3。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有上车???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

网友:
第一个见到主控挂的,不识别的主板上切口有没有处理过呀,会不会切口短路拉低电压导致主控不识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