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池漏液的瑞士military电动螺丝日本电钻和美国福禄克867B

楼主(2023-03-22):
这次三样都是电池漏液祸害的外国货,清理一下。

第一个是瑞士的电动螺丝刀,不充电也不转,拆开发现电池几乎耗尽,生锈漏液电线和电路板腐蚀。

板子上都是铜锈。。。。电线铜绿,内部发黑断路

尤其是电池负极黑线齐根烂掉

换向开关内部光亮,还可以

更换腐蚀的充电指示灯线,其它腐蚀的线材也都更换,板子刮亮,重新镀锡飞线

指示灯板子也腐蚀了,关键是LED也开路了,更换,上电使用正常,充电OK,电池续航二十分钟,够用了

仓库翻垃圾捡到的日本日立电钻,7.2V的,论坛常客了

拆开外壳,电池全部漏液腐蚀

锈得一塌糊涂

底部四节腐蚀严重,顶上两节稍微好一点

拆掉正负极触片和支架,备用,换两串动力锂电正好

拆掉触片,很厚,点焊上去的

底部四节电池丢垃圾桶,上面两节充电正常,放电给力,容量看起来还行

这个福禄克也是仓库里翻出来的,跟日立电钻一起,不开机了,看背面有漏液痕迹,只能碰运气了

开壳,背面触点全部断了,都是铜绿,板子没有太明显异常

背面电池仓是充电电池,7.2V,两边是AA电池6节仓

电池包明显漏液了

两侧是AA电池仓

拆开电池包,里面6粒镍镉充电电池

还有黑色海绵块充数

电池超声波清洗干净吹干,充电半分钟就满了,全部丢垃圾桶

好了,三样东西都是被电池漏液祸害了,想想还是有点可惜的

网友:
印象里锌锰干电池容易漏液,镍镉电池不容易漏液

网友:
这是长期低电导致的吧,正常这种充电电池漏的少。

网友:
充电电池漏液见的少 一般是干电池腐蚀见的多些

网友:
看来外国货也一样会漏液,不用盲目崇洋

网友:
你这装备挺全的,还有超声波。

网友:
仓库一直是一个人人向往的地方。

网友:
万用表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还能修复吗?要不然就是拆了个寂寞

网友:
现在能够见到漏液的电池非常稀奇,应该说这电池质量太差

网友:
  时间久了  年代老去

网友:
眼拙,没看见电池漏液的表现,楼主也没拍清楚电池正负极漏液特写,大概率是存放环境潮湿进水导致生锈铜绿。

网友:
这都放了好久的啊,都漏成这样的,漏液害伤工具啊

网友A:
电池漏液确实非常膈应,不用的东西尽量把电池都拿出来。

网友:
福禄克867B还能救吗?若想救发来我给你看看,救死扶伤一下

网友:
电池漏液都挺严重的还是国外电池差点毁了三个好工具

网友:
福禄克87万用表不错。

网友:
镍铬电池漏液也这么严重,少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漏液确实非常膈应,不用的东西尽量把电池都拿出来。

仓库里的东西没人管,只能等着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