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捡到半个指纹锁,取其“内脏”,主板锁死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楼主(2023-03-22):
废品站看到半个指纹锁(室外部分),结构很简单,拧下螺丝就可以取出主板等零件。
当时比较脏,就没有拍照,从网上找到了实物照片↓

触摸板总成正反面↓

触摸板由2块儿电路板组成,通过插接件连接。下层是主板,上层带有屏幕。
两块儿电路板之间有黑色硬泡棉,起支撑作用。
泡棉和上层电路板之间还有一张磨砂膜,可以柔和下层电路板上发出的按键灯光↓

↓触摸板背面,有防水漆,芯片型号拍不清楚

指纹锁的外接电源插口是在门外侧,正好在我捡到的这一半,下面通电看看效果
绿色蓝色还挺好看。蓝色是指纹,跟手机指纹一个材质,不是打卡机那种光电的。

没有密码和指纹,随便按两下就锁死了,指示灯变成红色

指纹锁应该有恢复出厂设置按钮,长按便可清除密码和指纹。
可惜按钮是在门内侧那一半上面,但我感觉功能应该是在我捡到的这一半上面实现的。
不知道在主板上如何操作可以实现恢复出厂设置。有了解的坛友请帮忙告诉下。

这个指纹锁还有个摄像头↓

右上角藏了个笑脸小人,莫名的喜感,哈哈

摄像头有四根输出线,好像也挺简单,不知道接下来拿它能干什么用。
我对触摸板挺感兴趣,如果能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可以改成简单的密码/指纹锁。
没用过指纹锁,这次经历对指纹锁有了初步了解。
全贴完,感谢观看。

网友:
把摄像头那四条线接一个USB,插电脑试试。。我感觉是USB接口。红电源正,白D-,黄D+,黑电源负。。

网友A:
摄像头应该就是扫描指纹的

网友B:
这是指纹锁具的主要内容。室内部分一般是电池和屏幕一体。

网友:
看着像usb摄像头

网友C:
摄像头是人脸识别还是做猫眼的吧

网友D:
J20备电那里有个RST,量一下电压,高电平就接地,低电平就接3.3V。不行的话就看看J16后板插座,先排除电源线,剩下的几根慢慢试,总有一根是复位线

网友:
带有电子猫眼功能吧

网友:
备电那个插座rst短接到gnd地,应该就恢复出厂设置了,至少我的指纹锁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主板上的后板插座应该是接电池及开关门信号及复位功能,显示插座应该接显示屏,如果这个主板支持刷脸开锁的话可玩性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摄像头主要功能是刷脸还是仅提供一个可视门铃功能就不清楚了?
前不久我买了一堆指纹锁主板,卖了几个月终于卖完,留一个折腾纹锁指主板模块 - 数码交易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应该就是扫描指纹的

关于摄像头的描述,原贴有歧义,已在末尾修改。摄像头是人脸识别,也可以当猫眼用,室内有屏幕,可以看到门外的情况。指纹扫描是蓝色灯的那个组件完成的,跟手机指纹器一样。

网友:
这个玩起来需要费一番功夫了,实在不行就拆飞机卖零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指纹锁具的主要内容。室内部分一般是电池和屏幕一体。

是的,主要功能是在这部分实现的。但是尴尬的是归零按钮在室内,所以现在不知道怎么清空密码和指纹。而且没有屏幕,这个摄像头也不知道能拿来干什么用了

楼主:
说的极是,但不知道是否需要驱动啥的。如果需要,我就不会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是人脸识别还是做猫眼的吧

是的,就是这个功能。其实原贴我表达的有歧义,我是不知道拿这个摄像头接下来能干什么用。

网友:
主板还是蛮新的,怎么板子上缺好多的元件

网友:
应该说系统复位,可以重新刷指纹

网友:
恢复不是简单地一个按钮吧

网友:
RST就是复位的,试试接地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J20备电那里有个RST,量一下电压,高电平就接地,低电平就接3.3V。不行的话就看看J16后板插座,先排除电源 ...

J20备电是在门外的,连着一个安卓接口,我就是给这里供了5v电压点亮的板子。如果复位线在J16后板插座这里,那我是应该用5v-极去接这根复位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