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锂电池能不能放台灯当容量电池用?有啥区别吗?

楼主(2023-03-22):
小孩需要一个台灯带去学校,买了台带18650电池仓的久量台灯,原配的电池容量小,然后从坏笔记本电池盒拆了六节松下NCR18650B,开始时不知道是啥牌子的,在网上搜了搜说是松下3400mAh“动力锂电池”,现在问题来了:“动力”锂电池能不能放台灯当容量电池用?网上说这家伙挺持久的

就是这家伙(借网上图)

网友:
NCR18650B不是动力电池,而且就算它是,用在台灯上也没有问题。

网友A:
楼主搜一下咸鱼,卖这个塑料套皮的很多,你就不敢买了
负载电流小的话,还是买容量型的电池合算,价格便宜、同样体积容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搜一下咸鱼,卖这个塑料套皮的很多,你就不敢买了
负载电流小的话,还是买容量型的电池合算,价 ...

我这个是拆联想笔记本电池,绝对真货。

网友:
动力可以当普通容量型电池用,反过来可能就不适用了

网友:
从笔记本里拆的旧电芯基本都是容量型,动力型和容量型在你这用途里没讲究,又是一些不要钱的旧电池,只管用,没事,操的心太多

楼主:
大家误会了,不是担心电池会用坏,只是担心续航而已,原台灯配的三颗久量电池一共六千mAh,现在一万多点,先用用看了。

网友:
“动力”锂电池能不能放台灯当容量电池用
可以的,不过就是性价比低了一点

网友:
3400mah就不可能是动力电池!
动力电池内阻小,基板厚,容量也小!
容量电池,才能做的容量大一些!
容量又大,内阻又小,这技术只有国能厂商能做到

网友:
当然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容量型一般内阻较大,容量大;
动力电池一般内阻小,容量不大,一般动力电池的18650也就2Ah左右。。。
完全可以使用的,不过容量就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