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机房存储用1200W逆变器拆解:EMC AA24690

楼主(2023-03-22):
戴尔存储的专用电源,一个机头有标配两台同等型号的做冗余,原配的电池是6v的铅酸电池,有五块组成30V电压。
整体外观为长条形插入UPS柜体中。

铭牌参数
有点没明白什么意思,按照名牌参数,当输入220V的时候,输出backup模式/后备模式 为DC 160V 1200W, 当做standby/备用模式为 AC 240V
难道是当市电正常的时候,给机头220V交流,市电掉电的时候,输出给机头是直流160V?
有懂的帮我解释一下。
机器是好的,因为内部电池都已经失效了,我都拆出来了。厂家也不支持更换内部电池的服务,直接将整体模块更换。
后面的输出直接给戴尔存储的机头,用的标准的品口。还带网络管理功能。

电池的总正和总负,五块电池6V的,一共30V

网友A:
拆过存储的电池模块,里面是和18650一样形状的镍氢电池组成48V作后备的。

网友:
这是新版本的,你这个是输出直流160V的,还有输出直流200V的。这个东西在市电正常时,继电器转换直接输出市电,市电消失转为电池升压给机头供电,但供电时间只有90秒吧,设计也不支持长时间工作。给这个东西换过电池,也改过手动启动升压输出,加了散热风扇,玩玩而已,不具实用性。

网友B:
看着像全新的一尘不染

网友C:
这电源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机房的一般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过存储的电池模块,里面是和18650一样形状的镍氢电池组成48V作后备的。

18650镍氢电池现在镍氢电池很少见了

网友D:
这个电源充分的利用了开关电源电器适应100~240V交流电压的宽电压特性和开关电源能接受直流输入的特性,160V可以带动所有的标注100~240V交流输入的开关电源了(最低直流电压100V*1.414≈141V),制作户外电源的时候也可以借鉴一下,把电池串联到160V就可以直接带动电器,不需要逆变器了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充分的利用了开关电源电器适应100~240V交流电压的宽电压特性和开关电源能接受直流输入的特性,160V ...

这种不是逆变器,而是非隔离BOOST升压结构。你说的在理,确实很多用电设备都是开关电源结构了,可以直接输入直流工作。

网友:
用料复杂豪华

网友E:
mos立着,也不拧个螺丝固定在散热器上??

网友:
电源做工用料确实不错,拿回家家用

网友:
看着非常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全新的一尘不染

机房的空气是严格过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mos立着,也不拧个螺丝固定在散热器上??

这样都很难撬下来呢

网友(2023-05-07):
有没有能人,研究下,怎么利用串口使能启动电池供电,并延长自动关机时间,连到系统上有个手动转换测试电池功能,应该是通过串口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