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万友电子pd快充(已更新芯片型号)

楼主(2023-03-22):
大家看看能不能用?话说这种充电器都没有共模电感安规电容光耦啥的?
没想到这么多回复,第二次拍照拍了芯片型号,U1芯片无丝印

网友A:
话说,我没看到图片
??

网友B:
话说那个连接两片电路的黑色块块不是光耦吗?

网友C:
看做工还算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没看到图片
??

有图片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那个连接两片电路的黑色块块不是光耦吗?

我还以为是整流桥,手机充电器里的光耦居然长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做工还算凑合!

跟大厂的比缺啥元件?

网友:
这个拆开基本上做到了无损,不错

网友:
好像有同步整流,比一般的山寨好点

网友:
十分讨厌超声波焊接的外壳,搞不好就是失去耐心一顿暴力输出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的,最好增强散热

网友:
这个还是有光耦的还可以用的

网友:
  还可以  充电器 只要是品牌就就行 ……

网友:
能用 不放心上负载测下

网友:
看着不够紧凑

网友:
有同步整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还以为是整流桥,手机充电器里的光耦居然长这样

DB1就是整流桥,这光耦是贴片的,体积就比较薄而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DB1就是整流桥,这光耦是贴片的,体积就比较薄而宽。

感谢大神解惑……

网友:
比山货强凑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