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Otlan 热水器,通水上电显示按键可操作,不加热..

楼主(2023-03-22):
求助:Otlan 即热式热水器,通水上电显示按键可操作,不能加载,出水不热,二秒后自动关机。谢谢 !

维修换二个进线继电器,上电试验,无加载继电器吸合声。
水流检测、
超温保护、
出水温度、
温度保险、
漏电检测、
二个电源进线,三个分档继电器,接12V电源吸合接点正常、
加热管三组电阻:53.5Ω、26Ω、13Ω、
各可以测量检查部位,全部检测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照说明书看看,是不是操作不对

网友:
主控板有故障,继电器没有12V电压

网友:
也可能是按键坏,开机以后断开按键板试试。另外也可以直接试试给继电器加电压看看会不会加热

网友:
跑一下线路看看继电器线圈控制部分,应该通过单片机输出信号驱动一个三极管控制继电器线圈导通的,看看管子有没有烧。

网友:
顺着加热电阻值、继电器触点阻值、继电器线圈电压等查查看。

网友:
哈哈,电老虎坏了。

网友A:
无加载继电器吸合声,检查是无驱动电压,还是线圈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加载继电器吸合声,检查是无驱动电压,还是线圈断路?

拔下排线单独接12V电源,五个继电器吸合正常,接点闭合。

网友:
是不是某个传感器坏了,主板检测后关机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拔下排线单独接12V电源,五个继电器吸合正常,接点闭合。

那就是没有驱动电压了,仔细检查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有开机视频,不知本坛怎样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