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81BB芯片64GB的U盘量产后只有16GB了,如何恢复

楼主(2023-03-22):
测得芯片组型号是3281BB

使用工具软件量产后U盘容量缩水为16GB

也没看设置里有什么问题啊

求高手解决方案

网友A:
分BIN两个钩去掉再开

网友B:
正片工具不能用吗?

网友C:
成品U盘   还是  DIY U盘?

正片工具  能开吗?     你的工具    二楼的建议    试一试吧

网友:
先用正片工具试试能不能开

网友:
慧荣的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BIN两个钩去掉再开

好的好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片工具不能用吗?

正片工具出错,提示坏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品U盘   还是  DIY U盘?

正片工具  能开吗?     你的工具    二楼的建议    试一试吧 ...

联想的64G∪盘

网友:
bin固定容量关掉,还有bin1不定容关掉,不会就不要胡乱搞,功课都不做好

网友:
黑片的话ECC开8-15

网友D:
我试过开不成功,低格后又恢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开不成功,低格后又恢复的

我琢磨了两天,感觉应该就是开卡设定里某项设置不准确导致的

网友C:
联想  小心U盘?

如果是   工具版本是多少?

Dyna Mass Storage Production Tool v21.06.15.21 U0708    这个可以联产   3281的  小心U盘

楼主:
取消bin那两个勾选再次量产完成后容量变为了39GB,还是要差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联想  小心U盘?

如果是   工具版本是多少?

联想thinkplus64GB,用的工具版本是21.04.23.21

楼主:
取消那两个选项完成量产后容量变成了39GB,但还是差64GB很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