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朋友给的LED轨道射灯 不知道啥牌子

楼主(2023-03-22):
朋友姐夫的店拆下来的,知道我喜欢捣鼓这些东西,问我要不要,我说我要给我留着,然后我发现这个是螺丝灯,我就拆下来这个灯。拆开看看。大伙看看这个有没有35w

网友:
虚标,24颗灯珠,没那么大的瓦数。

网友:
上功率计测一下就知道了,带风扇的要做到35W很容易。建议拆下灯板看看背面接触面有没有涂硅脂,估计时间长也干了,自己换点硅脂上去。

网友:
看参数,不错,4000K的。

网友:
灯做工用料挺好肯定虚标

网友A:
带风扇的,驱动上的检流电阻只装了一个,用功率计测测看,估计功率要比标称的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风扇的,驱动上的检流电阻只装了一个,用功率计测测看,估计功率要比标称的小一些。 ...

把剩下的灯头给门口收破烂老头了,忘了给自己留一个灯头。。。暂时没灯头没法上功率计。。。

网友:
24颗灯珠应该没有30W

网友:
不错不错,恒流驱动

网友:
功率看着不小,需要风扇散热。可以改到5到7w。

网友:
射灯的工艺不错!

楼主:
用功率计测了下只有22w的功率,真是虚标大王啊。